lii-500充电器能充磷酸铁锂电池吗?

楼主(2022-08-27):
手里有一个colaier lii-500充电器。可以充镍氢电池和18650电池,
但是我想问一下:能充磷酸铁锂电池吗?

如果不能的话   能否推荐一款好用的?谢谢

网友:
不能,我也有一个,liitokala lii-500换标的只能充三元和镍氢镍铬

网友:
查查说明书吧,别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我也有一个。只能充三元和镍氢

嗯 谢谢   那要买一个充电器了,不知哪个充电器要好用点?

网友B:
论坛商城的那个魅色就能充3.2V的

网友:
磷酸铁锂充电电压上限是3.6,普通锂电充电最高是4.2,直接充会过充。

到立华家,买航模用3.6输出试试,也不贵。

网友:
明智st4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商城的那个魅色就能充3.2V的

谢谢 我来看看

楼主:
好的,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