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美的安全浴,俗称:热水器,出水断电功能失效

楼主(2022-08-27):
突然发现出水断电功能失灵了,出水也不断电了,请教各位达人这个是啥原因?简单的话就自己搞搞

网友A:
流量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开关坏了???

这玩意儿拆就比较麻烦,得找时间拆拆看看。

网友:
没有维修过这种“出水断电”功能的电热水器,不知道故障原因,等大师们来诊断,也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如何实现的这个功能。

网友B:
之前正常的时候,出水就没有显示?

网友C:
出水断电?那不成干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正常的时候,出水就没有显示?

之前正常的时候出水就断电,按你这个“出水就没有显示“的说法就是出水整个显示都黑屏了

网友D:
出水断电功能是靠出水管上一个“流量感应器”连到单片机实现的,可以在有水流时测一下传感器线路上有无信号输出?通常是水流推动带磁铁叶轮转动,如果叶轮卡住转不了就不起作用了,由霍尔元件给出信号,或者弄个传感器替换一下,判断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水断电功能是靠出水管上一个“流量感应器”连到单片机实现的,可以在有水流时测一下传感器线路上有无信号 ...

谢谢!天气凉快点找个时间拆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水断电?那不成干烧了吗?

都断电了,还烧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