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浦力适除湿机YL-2820B显示C3代码,拆了它检查一下

楼主(2022-08-27):
浦力适除湿机YL-2820B显示C3代码,拆开看看,看说明书显示代码C3是制冷剂泄漏。现在的状况是开机工作半小时先生C3面板无反应,压缩机高温保护停机,冷凝器温度不变,也没有冷凝水,应该是制冷剂漏了。只能打开看看了

补充内容 (2022-9-2 21:43):
辛辛苦苦拍照发帖5M币都没有 哎

楼主:
故障代码

楼主:
漏了也只能拆开看看了,没技术也没工具折腾制冷这块

网友:
妥妥一台小空调,管子有沙眼,导致慢慢露富

网友:
看看,也没修好

网友:
这压缩机看着小巧功率不小啊,我这边空气干燥,少见这东西,不然收个这东西拆件还是好玩,压缩机最好玩。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压缩机电容失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压缩机电容失容了

压缩机工作正常,就是不冷

网友:
拆解图很详细,看上去做工还不错

网友:
纠正一点:管路看起来旧些是蒸发器,新的是冷凝器。除湿机出来的是比较干燥的热风。

网友:
除湿的工作原理讲讲

网友:
一边吹热风,一边吹冷风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

网友:
391W,功率不小啊。

网友:
这玩意管路一体的也泄露?说明焊接工艺太差了

楼主:
辛辛苦苦拍照发帖5M币都没有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辛辛苦苦拍照发帖5M币都没有 哎

加10分。。。。。。。。。。。。。。。。。。。

网友:
这玩意儿连检查口都没有,查压力不好查吧。毛细管堵了有没可能?

网友(2022-11-14):
楼主那个水箱检测开关应该没有检测功能,就是一个机械结构用作堵头,在没有外接排水管的时候起作用。水箱检测应该是通过水位检测来实现的,在水箱里面对应水位检测开关的地方有个泡沫浮子,上面嵌着一块磁铁。当水位检测探头感应到磁铁的时候,机器才能通电运行,否则报水满蓝灯警告。另外,这个型号系列里面,结尾为20A的型号,压缩机是松下(万宝)的,其余似乎是一样的布局和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