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绿源顶级72V-100E-T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2-08-27):
这个是超级快充,对电池好不好不知道!我问过别人,说都20安时电池正常使用!H桥散热,电流10安!电路半桥推挽结构吧。有讨厌的三防漆!看不清楚芯片结构!不接电池5分钟自动关机断电!复杂了,头大了

网友:
铅酸10a好猛,雅迪小电驴60v的铅酸给的充电器才3a,峰值功率240w左右

网友:
能输出10A的电流,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不错,散热器很实在。

网友:
10A电流有点猛,一般不赶时间的情况下还是用普通充电器对电池好点,这个留着紧急情况下使用

网友:
做工不错的充电器

网友A:
电瓶寿命终结者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种散热片的充电器

网友: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专门给绿源那种带快充铅酸电池用的,一般的铅酸电池还是最好不要用吧

网友:
工艺好像要好一些,,,,,,,,,,,,

网友:
确实不错的哟

网友B:
看芯片空脚位应该是L6599的LLC电路。前段时间自己刚做了个这种电源。

网友:
顶不顶级不知道,但肯定是比普通的充电器好,肉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空脚位应该是L6599的LLC电路。前段时间自己刚做了个这种电源。

能自己做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C:
上面贴的8.5A
请问,电动车锂离子48v12ah的,用多大电流充电最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寿命终结者

没问题,10A也就头几分钟!然后很快就降到5~3A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贴的8.5A
请问,电动车锂离子48v12ah的,用多大电流充电最合算?

当然是0.1C最合适的,电池慢充慢放,特别耐用!

网友:
800W的充电器,太夸张

网友:
没想到铅酸也有快充,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