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关于aiwa XR-LM800HC组合音响的问题

楼主(2022-08-27):
一个月前在某鱼淘到一个爱华组合,卖家描述功能全好,有个通病就是显示屏偶尔暗淡不显字,我心想这等毛病完全不算事,
谈了个合意的价后交易发生。本以为三四天就可以到货,结果第二天也不见动静,联系卖家后得知,卖家是个完美主义者,一直
在努力修复显示屏的问题,足足搞了两天,当时我严重怀疑是他不想发货,因为他那个价格的机器相比其他卖家卖出的机器的状态要好很多,
沟通之后告诉他尽力就好,我可以接受(当然我没指望他搞好,我很自信能自己解决),第三天终于发货,接下来就是等!

就是这货↓

到手即拆,主要是功放部分,这货拆解很简单,左右扯各三颗螺丝卸下就可以把上盖取下,
前面板和后盖拆解也简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前面板卸卡扣的时候千万要轻,不然很容易断,
这里借用一下“晗昸”“拆解aiwa XR-M800HC组合音响”贴子里的图,谢谢!

里面布置不太规整,毕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机器应该是国内组装的了,只是爱华授权生产,国内的组装工艺是在不敢恭维,然后我规整了线路,让变压器周围空出来,线全部走底部,这样后面风扇抽风效率更高,风道更顺畅,由于最后忘了拍整体图,所以抱歉了,没俯视图,重要的不是这些,我关心的是用的什么功放管,一阵扒拉露出真容,是三肯管,由于才疏学浅,不知道这几个型号的三肯管为什么和其他的不一样,貌似这不是大三肯,但爱华的组合不是爱用厚膜吗?怎么用三肯了,百思不得姐~~~

B1626,D2495各两组,这些管子的参数不清楚,机器侧面至标注了功率60W,所以猜测单管的功率不大,但为什么要用4颗?

顶部还有2颗管子B1370,被一个扣压在散热片上,这两颗起什么作用?

这是变压器型号吗?

除了拆开规整线路之外,我还研究了下前面板显示,发现卖家拆掉一个三极管,是屏幕变色的驱动管,可能出于减少显示屏故障几率,被拆掉后就只有一个蓝色背光,但我发现背光色彩不是不显示的原因,原因应该是变压器的热量太高,导致面板上的元件工作不稳定,所以我补上了呗拆除的驱动管,用屏蔽纸把显示屏的线束包裹,后来就没出现过问题了,

这机器还有几个设计感觉很蛋疼,风扇是根据输出功率来定的,小音量不会启动,原本这机器待机温度就高,变压器也发热,所以就导致待机热量散发不出去,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这机器不能断电只能待机standby,待机状态下变压器是不断电的.....
所以我改了个开关在后面,不影响外观,开关脚也用热缩管绝缘不会出问题,这样不用时随时可以关断电源。

至于卡座,CD部分我拆开仔细看了,除了清洁压带轮和磁头以外没什么好打理的,皮带都是新换的,

由于我打算的是放床头附近,原音箱我没考虑,太大了,淘了对3寸全频30w小音箱,你别说挺搭配的

CD读碟正常,很稳不跳碟也不卡顿,卡座是抽屉式的,收音没有天线,但收FM调频有点压力都没有,这里要说说卡座,
这卡座是旋转磁头的,机芯不算差劲走带很稳,自动反面,录音一般自动偏磁,不能手动调偏磁量,不过这毕竟不算专业卡座,
快速倒带的速度只比放音时走带速度快一点点,没有高速倒带的功能,进出仓没,加载这些功能也没问题,总之就是稳,放音
质量也和爱华的大组合相差无几,当然磁带也很重要。

再来说说遥控器,我买的型号为RC-AAT04,其实原装的应该是RC-AAT22,除了磁带录音不一样以外几乎全部通用,这货很像
计算器,有没有?在房间里随意方向按都能接收。

说了这么多,我要请教的问题如下,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一:以上所述的功率放大管参数是什么?为什么是4只,顶上那两只有什么作用?(三肯管)
二:这机器是不是60w输出接收峰值了?
三:这机器的卡座带不带自动选曲功能?我没找到这个功能

再次感谢您看这篇贴,如果您愿意解答我的疑惑的话,还请畅所欲言,谢谢了!

网友A:
虽然我不懂,但是我喜欢爱华的音响,这款机器当年不便宜啊,现在啥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懂,但是我喜欢爱华的音响,这款机器当年不便宜啊,现在啥价 ...

一般来说不超过300,全新配件齐全的价比较乱

网友B:
B1626和2SD2495是功率对管,两个声道需要两对。两只B1370三极管,并联为12V系统工作电压进行稳压的电源调整管。具体见图:

网友C:
B1626,D2495各两组,这些管子的参数不清楚,机器侧面至标注了功率60W,所以猜测单管的功率不大,但为什么要用4颗?
这主要是给你们长俩耳朵的人准备的,对于我这一只耳来说,有俩管子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1626和2SD2495是功率对管,两个声道需要两对。两只B1370三极管,并联为12V系统工作电压进行稳压的电源调整 ...

感谢解答,B1626和2495我大致猜到是作为功率放大的,但B1370是稳压管的作用还真不知道,但功率放大部分这么搭配的成本和厚膜谁更高一点,音质方面有多少差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B1626,D2495各两组,这些管子的参数不清楚,机器侧面至标注了功率60W,所以猜测单管的功率不大,但为什么 ...

好吧,不懂得人就该被讽刺,调侃~~~~~

网友:
这对管功率不大,110V,6A,30W。看上面的数据是16WX2。不如厚膜的20W---30W大。
变压器才70W,最大输出不会超过30WX2。

网友:
儿时向往,玩情怀

网友:
亲戚送了一台,自己打理的。背光暗是主机背后的插线排接触不好,WD40喷喷。另外,换中周偕振电容。

网友:
网上有维修手册

网友:
总感觉没有前期的爱华做工好,估计音效也没有以前的好,体积倒是紧凑了许多

网友:
楼主应该是高手了。。。。。。。。。。。

网友:
音响音质好吗

网友:
这个不好玩,要玩就玩老款的

楼主:
音质在微型组合中算是比较好的 ,声音耐听

网友:
组合机就是all in one 大而全。但就那样。

网友D:
21年3月买了一套,40元,成色不太好,没空弄一直搁着,楼主拍的真清楚,看了图片才知道此机磁带仓是平推式的,还有遥控器

楼主(2022-10-01):
引用 网友D:
21年3月买了一套,40元,成色不太好,没空弄一直搁着,楼主拍的真清楚,看了图片才知道此机磁带仓是平推式 ...

40元......随便拆两块电路板都不止这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