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个热感摄像头

楼主(2022-08-27):
    不小心得到个seek热感模组,USB接口的,分辨率250*120,范围-40~330度,参数还行,就想着DIY个手持热感仪,平时折腾的时候用一下。具体参数如下

先用LCEDA画好原理图,TYPEC接口,电源开关,电脑和手机切换开关

继续layout

一次不行分两次免费撸板,留有露铜,后面用导电泡棉接地,电路忘了加TVS管

M2*30铜柱支起来,正面

背面

两侧

TYPEC-C线就可以连手机用,官方有apk,DIY的DSP收音机,TP4056充电比较热44度,这是加了石墨散热片的

实物这样

一体电脑显示器温度

楼下继续

楼主:
人手温度35度挺准的

空调出风口16度,调的是26度

下面是煤气灶的温度

【热感摄像头拍摄DIY的回流焊升温】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311f5e64e070f80b467

【热感摄像头拍摄煤气灶温度】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311f5e64e070f80b467

楼主:
官网上不了,电脑端软件没找到,不知道有没有人能上帮忙下载一个,谢谢

thermal.com

网友A:
天然气炉灶内圈点燃情况下,温度才这么点,不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然气炉灶内圈点燃情况下,温度才这么点,不准吧

这个是关闭后的,没有火焰,你可以看一下视频

网友:
高级货品,不错。

网友:
玩的越来越专业了,印制板兼做外壳很漂亮

网友:
这分辨率就让人很口水

网友:
这分辨率可以修电路板用了,价格估计不低啊

网友:
这模块价值不便宜吧

网友:
监控体温探头上拆下来的吧

网友:
说出价格 心动 太贵的话还是成品合算

网友B:
这么高分辨率,差值计算一下,可以高清无码了。

网友C:
所以简单说就是,这热成像模块本就是现成的usb摄像头了,只是插排不是usb口?

网友D:
加个白光摄像头,可以叠加一下。

网友:
做得不错,热红外追踪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简单说就是,这热成像模块本就是现成的usb摄像头了,只是插排不是usb口? ...

是的,原装模块基础上加了金属盒子打了防水胶引出USB F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分辨率,差值计算一下,可以高清无码了。

没那个技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白光摄像头,可以叠加一下。

关键是没那个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