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电动车充电保护器

楼主(2022-08-27):
      同事pdd买的十几块钱,有天晚上我路过公司电动车停车棚,听见有滋滋啦啦的声音,还伴随着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我走近一看就发现有一处插座在冒烟打火。我就给它拔了下来这才发现是同事的充电器保护器插头没插紧烧坏了。给他打电话让他收起来了,第二天又拿给我了问我能不能给它修修,同事是公司的厨师掌握着我的基本温饱,这个忙必须帮,就是换个插头的小事儿。顺便给它拆了看看里面的结构,拆之前想了想原理 应该是检测2电流,充满以后电流小了,就控制继电器断开220 的电源,但还是忍不住拆了它。

烧坏的插头已经减掉了,现在厂家学聪明了 以前判断插头好坏用磁铁,现在插头直接成铝合金了。磁铁大法失效

线还挺粗的,大概有0.75平方。但是线皮太糟糕,手指甲轻轻就能剥线,而且三插头直接给你配的2芯线。

找来一个 牛 三插

你别说现在这插头内部做工也越来越好了,再也不担心螺丝把线给压断了。

看这线皮多差劲。

插头接好,接下来拆了。

使用说明和参数,20W以上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电流必须大于0.1A 才会持续导通,小于0.1A就是断开。

打开看见背面电路板 插座部分 按键自锁开关部分,

电路板正面,继电器,和控制部分

复原测试正常。按说这东西还是有作用的。挺好。

网友:
这两天刚留意这种保护器在想是不是智商税,今天就见你拆了看来还是有作用的

网友:
商家为了省成本将插头、电线简配,本来是充电保护用的,差点成隐患

网友A:
这玩意儿其实啥用没有,如果只是检测电流那缺水不转灯的电瓶电流不可能下来,这个也就不会起作用,如果正常电瓶原本充电器电流小了自然转为低恒压进入浮充,那么也不会伤害电瓶,所以还不如买个定时器有用~

网友:
我用的是定时器,八小时断电。

网友:
还是定时器比较好了

网友:
一个带充满自停,自动关机的充电器,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
定时器便宜好用

网友:
插头质量太差了

网友:
看了拆解图本来觉得还是有用的,看了4楼的回复,瞬间又觉得没什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其实啥用没有,如果只是检测电流那缺水不转灯的电瓶电流不可能下来,这个也就不会起作用,如果正常 ...

哈哈严重同意

网友B:
我买了一个机械定时器的那种,每次充电的时候设定为8小时,8小时到了之后就会自动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机械定时器的那种,每次充电的时候设定为8小时,8小时到了之后就会自动断电。 ...

买个好的充电器吧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东西不知道是否有用

网友:
铅酸电池就充8小时 ,弄个定时插座多好还便宜

网友:
我也觉得用定时器好点,根据当前电量估算一下充满所需时间,然后设定关机时间,一般只充到90%+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手拧的定时器,7.5小时断电,9块多买的,想买1个带开机延时的定时器

网友:
这个接触不良

网友:
整个对锂电池充电还是有点用的,充满了转灯后电流很小,就可以断开

网友:
有没有与我一样的,用时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