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网红充电宝,嗯~好大

楼主(2022-08-27):
  手头20000mah充电宝使用2年多,已经会20%时突然0%,充电没几分钟就30%,必须重新整一个。
  库存还有30多节18650锂电池先留着,今天换个方式,使用宁德时代50Ah大单体电芯组装一个充电宝,电芯在一家淘宝皇冠店铺买的价格125,外壳套料价格69来自闲鱼,支持148*98*27mm的电池(基本就是最大50Ah了),黑色不耐指纹,我买到正面带logo,不是很满意。

  因为是单块锂电池,电池仓为绝缘材质,可以直接使用3道3M双面胶固定电芯。注意:扣上上盖后很难再打开。

  充电宝套料接口不是很丰富,或许是考虑没有那么勤的充电频率,只有一个typec快充输入口,没有配置microusb和lightning输入,充满电大概能充10-15次手机,浮夸点说可以用半个月了,ip5328 快充芯片,最大只支持22.5W快充,也没啥协议亮点,普普通通够用。
手上没有typeC库仑计,PD充电器的插座功率显示22W,使用USB输入,USB表显示9.1V2.1A,输出充iPhone12时USB表显示5V1.75A。我问卖家要不要在电感和芯片上加散热铝块,对方说不用,刚刚充电10分钟发现外壳的前部还是有些温温热,现在已经打不开盖子了。

网友A:
电芯级片用锡焊的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级片用锡焊的上去?

电极转镍片的,可以上锡。

网友B:
容量变大,充电变慢,应该上手机那种的100W快充。

网友C:
电芯质量怎么样,发个具体的店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变大,充电变慢,应该上手机那种的100W快充。

找不到实惠套件呢,3.7V输出60W模块都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芯质量怎么样,发个具体的店铺

买过3次承诺内阻都有达标,东西可能比其他店略贵几块,搜店名:新能源锂电池销售部。

网友:
我认为移动电源的根本不在于大,应该是要带双向快充,减少手机拖块砖头的时间。

网友:
这个绝对够用,适合喜欢户外的驴友用!

网友D:
从图片目测和我手里25AH的对比,感觉50AH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片目测和我手里25AH的对比,感觉50AH有点悬

50Ah应该有的,外壳商家设计的电池仓专门针对大40-50Ah单体电池,这次没有做容量测试,只有2A水泥电阻负载放电太花时间了。

网友E:
这个升压板的效率不行,说是95%以上,我测出来四舍五入才85%,反正感觉所有升压dc模块,都没有降压模块效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实惠套件呢,3.7V输出60W模块都很贵

贵有贵的好处,以后用处多,不然浪费这个电芯了,要充电快,放电快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升压板的效率不行,说是95%以上,我测出来四舍五入才85%,反正感觉所有升压dc模块,都没有降压模块效 ...

如果有85%也满足了,你的的应该算综合效率了,我之前测小米10000放电也差不多87%。
最近回复显示审核,答复不及时请见谅,感谢大家话题关注与探讨。

网友:
适用于长时间野外考察无法充电的情况,再加一太阳能充电

网友:
做个手机电池后盖,大单体焊进去,超长续航,就是放在裤兜里得手提裤子

网友:
上不了飞机,只能自己家用了。

网友:
太大,不方便携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实惠套件呢,3.7V输出60W模块都很贵

3.7V 输出60W?低压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