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快克957dw热风枪开机后风速直接跳到最大不能调节?

楼主(2022-08-27):
能加热,风速不能调节,请问大家应该修哪里

网友A:
BAT08是控制热丝的,这块板没几个零件,无非是风扇调速的零件有坏的,用万用表量三极管,风量电位器好坏。

网友:
估计可控硅跟调速用的电位器问题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08是控制热丝的,这块板没几个零件,无非是风扇调速的零件有坏的,用万用表量三极管,风量电位器好坏。 ...

7805旁的稳压二极管击穿了,等到了换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