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源DZY-48/30HIII电源改造调压调流

楼主(2022-08-27):
拿到这个电源,外壳有点划伤,塑料面板还掉了一个角。

但是拆开,很惊喜,不但PCB光洁如新,连散热风扇都没有灰尘,痕迹,显然是没有使用过。

电源很常规,输入220V,用料十足的EMC电路,然后经过全桥整流后,经过主动PFC升压,测量了一下,这个只升到370V。左侧是升压电感,右侧是PFC开关管和二极管

硕大的450V 560UF电容,丝毫不含糊。

PFC开关管和二极管,的下方,是两个主开关管,四个管子共用一块散热器。

主变压器变压后,经过右侧散热片的四个同步整流管子,整流输出53.8V

玩电源嘛,就是改调压,改调流,看看输出这边,U10一个LM2904运放,电路很简洁,不像丫的台达4856BC一样,一下子14个运放,看的头皮发麻。这就很好尝试改了。

运放的567脚这边的运放,尝试了一下,调整电压,输出没有变化。那就剩下123脚这边的运放了。1脚是输出,2脚和1脚接了56K电阻做反馈,显然3脚是做参考电压了,调节3脚应该就可以。
果断接上电位器,如下图所示。

调压可以在0.1---59.4V之间调节,过程中绿灯一直亮,不会出现报警保护。超过59.5V,亮红灯,保护了,考虑滤波电容才63V,再提高这几V也实在没啥意义。就不动了。

带负载试了试,5V以下,带负载比较差,这种电源,实际不要求10多V以下电压,用这个电压完全是大马拉小车,很容易出事。

下一步,调流,检查电路板,不管正极还是负极输出,都没有检流电路,要调节电流,显然只能外加检流电阻了。

还是用简单的运放搭一个检流放大,然后输出控制电压自动变化,保持电流的不变。
按下图接上,调试正常。

总结:这个电源体积很小,只有超过59.4V的高压保护,低压没有保护,所以改起来非常简单。需要调流,则加一个运放做的电流放大电路就可以了。
实在有强迫症的,需要把电压再提高一点,把R72,59K的电阻,适当改到68K,这样62V还能输出。我认为意义不大,没比要了

网友A:
关注中,希望出完整教程

网友:
又一个服务器电源成可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希望出完整教程

这很完整了吧,兄弟。还有哪里不够详细的?

网友:
通常某一种电源出现详细教程后,这个型号的电源会涨价!

网友B:
哪里可以买这个电源,大概多少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可以买这个电源,大概多少米呢

我还有几个,95包邮。有兴趣可以到咸鱼搜 DZY-48/30HIII

网友:
学习了,收起来慢慢看。

网友C:
如果有通讯协议就好了,用单片机直接控制电流电压输出,我搜了一圈都没找到,厂家连个说明书都没有。

楼主(2022-10-28):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通讯协议就好了,用单片机直接控制电流电压输出,我搜了一圈都没找到,厂家连个说明书都没有。 ...

那样一般控制范围就是48--57左右。

网友:
学习了,就是太简单了点,出教程吧

网友:
改个高压就好玩的

网友D:
楼主,你的调流小板在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调流小板在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用手机淘宝直接拍那个小板,会自动搜索到该产品的。可惜电脑淘宝登陆要认证,手机淘宝扫码登陆有不行,否则我就发链接上来了。

网友(2023-04-21):
请教下调流调压小板的接线定义?

网友E:
我有一台4830hiv型号,和你这个差不多,现在输出电流就2安,请加下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这电源应该是空调房里的无尘环境,比较没有灰尘。这是llc谐振模式的吗电源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4830hiv型号,和你这个差不多,现在输出电流就2安,请加下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

你得介绍一下控制芯片都哪些,不然跟你一样有这个电源的概率很低,一般是电阻变大了跑跑线路,查查运放

网友:
技术帖,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