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刷错asm1153e固件了,优盘插进去没反应,灯也不亮,短接那两个小孔也不行,大神救命

楼主(2022-08-27):
(图片)

网友A:
1153硬盘盒用的挺多

网友B:
摘下闪存颗粒再重新量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摘下闪存颗粒再重新量产了

没工具,有没有无损的修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3硬盘盒用的挺多

e  我这个不是盒子

网友C:
无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解了吧…………

这个板子是什么毛病

网友:
1、短接spi可以加载默认固件然后重新刷一个就行了2、直接买个新的spi换了也可以
3、直接把spi拆了应该也行,直接加载1153默认固件

网友D:
你重新买一个桥接试试看

楼主:
这个2246xt陨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重新买一个桥接试试看

大佬 eeprom是哪个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工具,有没有无损的修复方法

STOP接口的颗粒还有接短量产的方法,这种颗粒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OP接口的颗粒还有接短量产的方法,这种颗粒没有。

已经搬到了is908上  放餐巾纸上吹把灯吹掉了 哈哈哈

网友:
看看有没有解决

网友:
短接ASM1153E主控的两个引脚具体方法论坛里面有,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2022-09-30):
摘下闪存颗粒再重新量

网友(2022-11-26):
拆下spi芯片刷入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5963-1-1.html就可以了。

网友:
1153E芯片和USB头之间的那颗黑色EEPROM芯片,短接5、6引脚,插上电脑,认盘了再重新刷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2023-02-13):
板子上,靠近USB侧有个8脚芯片,左上角有点的是1脚,然后你短接5、6引脚(右下倒数1、2)短接着上电,等待几秒电脑有提示音后松开,应该就能检测到了。

网友(2024-03-14):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