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什么待机长,做工好,可设几组闹钟,做工不错的闹钟可推荐

楼主(2022-08-27):
看到小米 爱家的闹钟做工还可以,还有什么性能价格也都不错的,推荐下,说下理由,谢谢

网友A:
旧手机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旧手机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待机长, 第一条就不符合.

网友:
某宝上这种产品很多啊,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长, 第一条就不符合.

小爱也要插电,旧手机插电挂个闹钟也挺好的啊

网友:
太多啦,不好选呀!

网友C:
你的手机,可以自动同步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手机,可以自动同步时间

学校不让带任何通讯类产品,闹钟就是闹钟

网友:
看看316接个蜂鸣器就得了。

网友:
自己DIY个,三组闹钟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