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17C的低阻抗模式

楼主(2022-08-27):
今天车的遥控钥匙电池没电了,需要靠近前车窗才能开锁,到家将CR2032电池拆下,一量还有3V多一点点的电压,按理说这个电压还能维持车钥匙。突然想起F117C有个低阻抗测量模式,一测电池只有2.8V,这个电压确实不行了,看来电池电压虚高,直接用电压档测量也不行。问题来了,低阻抗模式最高能测多少伏的电压?

直接测量3.013V

低阻抗模式测量只有2.8V

顺便测量一下低阻抗模式的电阻只有3.45千欧

正常电压模式的电阻约11兆欧,F87V基本和F117C一致

网友A:
这有点太特殊了  3V的电压,3.4K的负载,电流很微弱了,这也太虚了 哈哈

网友:
电池的内阻也很大了

网友:
居然117还有这功能,我都没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点太特殊了  3V的电压,3.4K的负载,电流很微弱了,这也太虚了 哈哈

但是这个电池还是能点亮一只led灯珠,没测电流,看灯珠亮度估计也就小几毫安,电压就降到2.62V了

网友:
低阻抗测量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电池还是能点亮一只led灯珠,没测电流,看灯珠亮度估计也就小几毫安,电压就降到2.62V了 ...

一般3V纽扣电池的遥控器对电压要求都高。差点都不行

网友:
3kΩ就能把电压拉低0.2V,这电池内阻也大得离谱了,所以啊,论带负载测电压的重要性

网友:
看模拟条应该是600v吧

网友B:
LoZ V最大耐压和常规V档一样,6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Z V最大耐压和常规V档一样,600V

600V的话感觉电流有点大,功耗有些恐怖啊,这发热量扛不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V的话感觉电流有点大,功耗有些恐怖啊,这发热量扛不住吧

串联热敏电阻,不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V的话感觉电流有点大,功耗有些恐怖啊,这发热量扛不住吧

这与想的不太一样,冷态时是3KΩ,热态电阻很大的,如果热态电阻也是3KΩ的话那太可怕了,测量一个市电功率都会很大的,220的平方除以3000等于16W,对于一个万用表来说是受不了的,更不要说你用这个档位测量一个600V电压了。这个设计原理就象以前电视机里的消磁电阻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