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36焊台的环牛也做好了接板测试

楼主(2022-08-27):
环牛用的是输出28v的那一组,剥开环牛外边的塑料布拆了二十来圈吧,电压达到24.4伏了。铜线还是比较粗的用卡尺测量有0.9毫米,环牛和936板子之间串联万能表测量电流,开机一瞬间达到4A,然后变成3A五六秒就变成2A多了,不知道这个电流能不能达到这个板子的额定值了。
拆下来的铜线,没用12-0-12那一组(红黄红线)那一组铜线直径比较细怕功率达不到。
4A的时候没有拍到,剩下的就是装在一个盒子里然后标记温度了吧,那个就慢慢在说吧手头没有测试温度的工具。

网友A:
有没有,小巧的936控制板,准备用21伏电池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小巧的936控制板,准备用21伏电池包驱动

论坛里找吧 好像还有带温度显示的 这种做出来便宜所以才做的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里找吧 好像还有带温度显示的 这种做出来便宜所以才做的这种

体积小点,好改装,有现成的材料,做过锂电池T12,感觉936换头子方便,价格实惠,现在想玩锂电9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小点,好改装,有现成的材料,做过锂电池T12,感觉936换头子方便,价格实惠,现在想玩锂电936 ...

好像看到过 主要是需要编程器输入数据 对那个一窍不通 还有就是两个环牛六七年前就买了准备做939当时板子也自己用覆铜板制作好了就差元器件 后来没凑齐一直搁到现在 在嘉立创免费打板才凑齐攒好了

网友B:
成品936次级绕组的线小得很,估计0.5都不够,你这个线够粗了,全功率加热的时候压降应该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936次级绕组的线小得很,估计0.5都不够,你这个线够粗了,全功率加热的时候压降应该很小。 ...

有压降是功率小的原因吗?

网友:
懒得折腾,闲鱼原装的936焊台100以下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压降是功率小的原因吗?

输出绕组线径小线圈内阻也大,压降也就大了,你这个线圈比较粗,压降基本可以忽略,只要环牛功率足够,就看发热芯的性能如何了。

网友C:
用1321发热芯吗,这个芯不是最大60w吗

网友:
有红包 数显板24元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品936次级绕组的线小得很,估计0.5都不够,你这个线够粗了,全功率加热的时候压降应该很小。 ...

原装白光936的次级线径,我刚刚专门拆开卡了一下,1.0的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小巧的936控制板,准备用21伏电池包驱动

936貌似是AC直通发热芯的

网友:
二手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321发热芯吗,这个芯不是最大60w吗

用的1321的发热芯

网友:
DIY最难的就是外壳,找个装上吧

网友:
你这板上差片铝散热,变压器电压差不多,空载电压26V都可以的,936的优点就是耗材便宜。

网友D:
是不是仿白光的板,去年在华秋打了五张板,手工绕了两个120瓦的工字变压器,化锡甚为丝滑,就是一直没做外壳,现在还在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仿白光的板,去年在华秋打了五张板,手工绕了两个120瓦的工字变压器,化锡甚为丝滑,就是一直没做外 ...

对 仿的936原装白光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