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mA档,哪个表的内阻最小?

楼主(2022-08-27):
想测一个电路中的电流,只有几mA,直流,但发现只要串入0.2欧姆的电阻,待测电路中的电流可能发生改变。
请问哪些万用表可以满足这种要求?

网友:
这样的表应该很贵

网友:
一般的表,安培档电阻最小,约0.1-0.2欧,毫安档都有1-2欧了,微安档竟然有100欧左右,F87如此

网友:
取决于你要多高精度,很多四位半表A档内阻几十毫欧以内,能满足你的要求,分辨率能达到0.1mA
mA内阻通常不低于1欧姆。

网友:
安培档电阻最小

网友:
10000mA档内阻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福禄克有一款鸟嘴钳形表,可以测到毫安级别。

网友:
1mA×0.2Ω=200μV,电势差计?

网友:
这要看你要测到什么精度。如果只要两位有效数字,4位半的安培档勉强可以。要精度更高就0.01Ω标准电阻或分流器+高位表,或者自己搭个有源的转换电路。

网友:
6位半的A档,就可以显示0.1ma电流了,所有表的ma档内阻都很大,普遍几欧到几十欧或100货200欧,这是仪器检测能力有限,厂家不可能专门为你定制仪表

网友:
ET一160A就可以,它不仅有mA还有uA档。

网友:
ET一160A,它不仅有mA还有uA。

网友:
专门的毫安表可以,只测小电流的表。

网友:
电路中串联一个0.1Ω的取样电阻,用拥有20mV档的数字表(譬如ZT219)测量其压降,测量1mA的电流,示数可达1.000mV,分辨度足够了吧。如果用0.01Ω的取样电阻,按照楼主的要求,其XmA的电流,示数也可以为0.X00mV,想来分辨度也可以。

网友(2024-12-18):
随便找个骨架 0.5漆包线绕个10圈,用钳表测,读数除以10~ 绝不影响被测电路
要不就得买fluke 771这种高端钳表了 不用绕

网友:
万用表作为一个多功能的测量仪表,要能用在弱电场合,也要能用在强电场合,必须照顾到各种情况下的使用安全性,因此,保护组件是现今数字万用表必备的,单单那个 mA/uA 档位上常用的 440mA 快速保险丝,电阻就有 0.75 欧了。 需使用 A 档位,不但采样电阻低,那个 11A 的快速保险丝电阻则是毫欧级,影响小。

因此,如果要极低的内阻,我想到的方法前面基本都提到了,整理如下:
1. 使用较高位数万用表的大电流档,因为位数较多,后面几位也足以读到。
2. 自己串上符合需要的采样电阻(或称分流电阻Shunt),再使用电表读取采样电阻上的电压。
3. 使用钳表,由于电流很小,可考虑加以放大:电线在钳口绕10遍,读取到的值就可以放大10倍,比较容易读到。但这样串入的电感值也会变大,需判断这样的影响是否可以接受。
4. 有专门测量电流的仪表或治具,可以提供低压降的电流量测,例如 EEVBLOG 澳洲网红 Dave 制作的 µCurrent,淘宝上也看过同类的产品。

网友:
买个或者做个仪表放大器模块,几块钱,几毫欧的采样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下你还是自己搞一个低内阻的测流电路吧,反正电路简单,这样成本最低

网友:
看各位大佬回复,方法总比困难多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