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牡丹644收音机

楼主(2022-08-27):
这台收音机外观外壳完好,但由于上家保存环境比较差同时又乱整乱调,造成内部较多的问题,一是可变电容器老化造成一连有塑料薄膜碎断,造成调台时有碰片的咯咯声;二是短波收不到台,检查发现波段开关上的焊点人为地焊接到中波位置;三是调谐标尺不见了;四是中周和振荡明显调过。换上可变电容、焊开波段开关错误焊点,重新制作调谐标尺,重新调整中周和频率范围,收音机恢复正常,维修完成。

元件上灰尘不少,可以看出上家保存环境比较差,这是造成可变电容老化损坏的主要原因

波段开关人为焊把中波两个点焊接在一起

把焊点焊开,恢复原状

在音量电位器上端输入10MV 1000HZ正弦信号

开关打到远程时,输出为1V,低放放大倍数为100倍

开关打到本地时,输出为320MV,低放放大倍数是32倍

输入5MV中频465KHZ扫频信号得到的波形

用白铁皮制作了一个调谐标尺

喷白漆使之看起来更清晰

拆开可变电容,可看到有一连有几片薄膜已经碎断

网友:
好熟悉的零件

网友:
这种纸基电路板,腐蚀的电路,古老的元件,不知道还能收多少台

网友:
用老设备接收听电台声音也是一种怀旧

网友:
拆双联可是年轻人干的活,以前我也敢拆,现在不行了,眼也花 手也抖

网友:
小时候拆过,好的拆坏了,现在还不会修,哈哈。

网友:
锗管收音机,老古董了

网友:
这板子一眼看去好多“晶振”的感觉

网友:
也有一只644,是好的,只是外皮套丢了,有点可惜。

网友:
调谐标尺可以做的更有时代感

网友:
文革中期生产的收音机上至今还能使用,可见当时的产品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维修仪器蛮全的!

网友:
在我看来能搞懂这种收音机的都是很厉害的人

网友:
睦版最喜欢收藏收音机了,申请加精吧

网友:
内部真干净啊

网友:
非常熟悉的零件呀,亲切感倍儿强。

网友:
小鸡仔够干净,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老古董了。

网友:
这个波形是XY模式吗?

网友:
我小时候家里也有一个,因为收到的电台不多,被我和我哥给玩坏了,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了,皮套是真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