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各位新买的松下变频空调制冷有异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8-27):
请问下各位,去年年底买的松下变频壁挂空调,空调开制冷模式,前几分钟吹出来的风有股酸臭味或者说有点鼠尿味,两三分钟后就没有了。一共买了三台,都是存在这个异味问题,这到底是正常还是质量问题?除了这个毛病之外其他都好的,制冷强劲,降温迅速。

网友:
做个室内机全面清洗吧!

网友:
正常现象,清洗内机就好了,我也最少每年清洗一次

网友:
开始时都有异味,

网友:
现在都买一级能效了,三级效率低一些。

网友:
我家的也是,一开始就有,加热的时候也有异味

网友:
应该是材料的混合味道

网友:
新汽车买来后都 要打开车门、暴晒、通风。

网友:
空调过季用完建议要清洗一次

网友:
正常的,空调季使用完最好清洁室内机一次,使用季开机之前看情况清洁一下。

网友:
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正常现象

网友:
新空调都有,闻起来鱼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