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华为手机拆了个UFS 128G闪存, 看看能做成U盘吗?

楼主(2022-08-27):
闪存型号: KLUDG4UHDB-B2D1

这个型号网上资料很少, 开始被误导成BGA128,后来找对比图发现是BGA153

可用主控: SM3350 JMS901
已通过论坛帖得知华为手机的只能开出4M容量.
据说OTP锁住,用编程器也无法重新划分,
此路不通!

又看到一个神奇的操作SM3281也可以用UFS闪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4253-1-1.html
据说是绕过UFS内置主控直接连接内部EMMC部分.

疑问:
1. 是否可支持华为手机上的UFS?
2.主控版如何购买?
3.开卡是否与传统3281一样?

高手路过请伸出援手.

网友:
你找那个贴子大神给贴一个不就OK啦,它自己打的板子

网友:
官方升级手机硬盘留下来的吧

网友:
SM3281能搭配UFS芯片使用,是因为UFS芯片上有直接能访问UFS芯片内部NAND的引脚,其实质依然是SM3281通过NAND协议访问NAND芯片,和SM3281直接搭配NAND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A:
1.可以做U盘。用主控+NADA或是读卡器+USF都可以。
2.但是几乎没办法做,因为没板子。
3.如果找到适合的3281板子,开卡就是普通的开卡,没区别。

网友:
想到个奇怪的事,以前把153焊盘的EMMC焊到读卡器上面连电脑用硬盘分区工具能看到很多大小不一的分区,为啥这颗粒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做U盘。用主控+NADA或是读卡器+USF都可以。
2.但是几乎没办法做,因为没板子。
3.如果找到适合的3281 ...

已找到基本思路.
USF基本都可以用NADA引脚直接当成flash使用.
不过需要引脚转接贴,大家都叫"金点转接版".
原贴主在咸鱼有在卖转接贴, 不过对应这个芯片的贴还没有.
问过贴主以后会有, 那就只能留着以后再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