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对讲机7.2V电池

楼主(2022-08-27):
捡了两块电池,一块镍氢一块镍镉,看外形都差不多,查了一下是对讲机的电池,拆了看看还能不能用。

▲Ni-MH 7.2V 1300mah的,应该是6节镍氢电池,日本原产的,查了一下yaesu musen是八重洲,对讲机电池无疑。

▲背面有两个螺丝,拆了貌似还不能开壳。

▲最后硬撬开的,貌似还有防水密封圈。

▲镍带输出引脚还串了个二极管,防反接防倒灌的?

▲电压还有4.13V,单节电池已经不到1V了,等一下充充看还能不能用。

▲魅色能准确识别1.2V电池,后面拆散充,每节基本都是0.67V左右,上电一分钟不到就75%,然后充满要2小时左右,这电池还能用吗?1V不到的电压也能驱动2.4V剃须刀电机。

▲再来看镍镉电池组7.2V 1100mah的,也是日产,vertex standard是威泰克斯,和八重洲是一家的。

▲外观和前面的镍氢基本一样

▲这个几乎0电压了

▲拆开后发现内部结构都一样,也有个二极管,只是电池湿漉漉的应该是漏液了,镍片都腐蚀了。

▲撕开绝缘纸可以看到电池标明是镍镉,这个只能扔掉了,镍氢留着有空测测负载放电性能如何再说。

网友:
这些电池都有点历史了

网友:
这电池和对讲机我都有,VX400/VX168/VX418可以使用,我把这种电池打开,换上锂电芯,很好用

网友:
要换新的电池

网友:
对,锂电池更好

网友:
电池如果没有烂掉,充满电应该可以用,按照我的经验,比现在网上廉价的倍量等镍氢电池好用。

网友:
第一个估计可以用

网友:
电池漏液了

网友:
镍镉电池有毒

网友:
是镍镉电池,漏电有点危险,小心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