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3W LED灯泡

楼主(2022-08-27):
拆个3W LED灯泡

网友A:
现在LED都阻容降压了

网友:
  工业垃圾

  阳光照明 正泰  现在很便宜

网友:
阻容灯差么差点,能亮就是好灯!灯珠还可以,电容裂了,换一个就亮了?继续用!

网友:
只是能亮而已

网友:
最简单便宜的阻容降压了 能亮 能用

网友:
阻容降压差

网友:
阻容也不多见了

网友:
5个灯珠 这应该是2.5w吧。

网友:
好似5块钱能买好几个?

网友:
玻纤板的,最好是降低亮度使用。

网友:
我台灯上就用的这种阻容降压  几年了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降压电容824/0.82uF,实际功率不超过2W。

网友:
室外使用最好,,

网友:
为什么都看不起阻容降压呢,我觉得挺好啊,成本低,也能用,故障率低,很合适啊,家里10年前买的几个阻容降压的小灯,几乎晚上都开着,这么多年了,都正常运转,反而那些复杂的高级电路,很多都早早坏掉了。

网友:
阻容降压挺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LED都阻容降压了

便宜的是,贵的不是

网友:
不光LED是阻容降压,好多地方如电饭煲里,也是阻容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