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5 - 华硕B350和寨板X58简单秒

楼主(2022-08-27):
下单足够多,什么情况都会碰上。上次是几个主板直接就是好的,这次两个也是秒杀。

不是一次买的,但是故障一样,又不叫简单,放在一起记下。

照例,捡漏单截图,X58的是和其他的东西打包,就不放了。

华硕主流大板。

管他三七二十一,直接PSON#,发现一股臭味传来。。
我擦,一个电容烧了。

换了一个,结果ATX保护,一摸刚换的电容巨烫,赶紧断电。

CPU供电短路了,上管短路。

传说中的三通。

就直接拆第一相的MOS,就是它,现在OK了。

换了它,买了一袋MOS管。

BIOS出波形了,但是点不亮,能亮才怪,这么短。

当然是刷BIOS,这个时候还是拆下来,后来我做了一条华硕专刷线,可以在线搞。

毫无悬念亮机。

----------------------------- 我是分割线-----------------------------

现在轮到X58,山寨,都看不到什么牌子的。

卖家送了一个X5550,随便测下就发现也是同样问题。

结果上次只买了QFN封装的MOS,这次却需要TO-252。
只能又下单了几十个,到货了换上。

跑B2循环,感觉是内存,换了一根,插紧,搞定。

没啥技术含量,但是挺放松的。

请看垃圾佬以往的捡垃圾的贴子:

拆修固纬数字示波器GDS-2062存在偏置/CAL信号等故障
垃圾佬的海鲜市场维修日记 - 华南金牌B75主板险翻车终绝地求生/附BIOS
垃圾佬的海鲜市场维修日记2 - 华硕A68HM-E主板秒杀/附BIOS
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3 - 盲修影驰A320M龙将主板CPU供电电路

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4 - 不完美维修杂牌B75主板/附BIOS

网友:
U的功耗太大了吧,家用太费电...

网友A:
换那管子叫MOS对管什么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那管子叫MOS对管什么的对吗?

是的,大电流的PWM都用这种方式

网友:
路过看看高手修板子。

网友:
会修板子,我现在还用的250了

网友:
修这玩意得有基本功吧,懂时序倒好说,还要花钱在专门网下载电路图,BIOS,有的软件要收费。

网友:
这个可是个技术活,佩服

网友B:
我的那个X58主板只认1个内存槽。插一个认,插两个就认一个。唉!

网友:
电路板维修,说起来简单,但是查找故障元件,拆换,都挺吃功底的。我看到不少板子都是维修后,修到报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X58主板只认1个内存槽。插一个认,插两个就认一个。唉!

也有可能是CPU的问题,或者针脚问题!

网友:
芯片级维修达人,修好了成就感会不会爆棚

网友:
厉害,这修板子的技术杠杠的。稳,准,狠。

网友C:
   CPU上管击穿,  CPU没带走一片吗。  想想有点不合算。

网友:
有技术就是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上管击穿,  CPU没带走一片吗。  想想有点不合算。

应该是带走了上家的cpu,我一般是测好才上真u,不能说没风险,但是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带走了上家的cpu,我一般是测好才上真u,不能说没风险,但是小很多 ...

   好的, 学习了。

网友D:
自己的一台戴尔手提,开机后黑屏,感觉是BIOS问题,官网下载BIOS后,按网上分离教程操作,但总感觉不对劲,楼主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的一台戴尔手提,开机后黑屏,感觉是BIOS问题,官网下载BIOS后,按网上分离教程操作,但总感觉不对劲, ...

dell的似乎结构不止一种,新的似乎没找到教程。
如果成功bios大小肯定是字节数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