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改个洗手台,顺便把以前的膨涨螺丝取了

楼主(2022-08-27):
公共卫生间的洗手台用的最多,老堵,今天拆了切割一下把捡测口扩大,以后方便维修,顺便把以前的螺丝取了,重新装长一点的膨涨螺丝,一了百了。

旧钉取出是个技术活

检修口太短

割完了

修边

装好了

网友A:
质量不错,切割居然都没有坏掉。

网友:
还真是哦,看来不但质量要好技术也要加成才行

网友B:
手工不错,什么材质,能用锉刀锉

网友:
有个工具像是莱刀。用完之后怕是不能再用来切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不错,什么材质,能用锉刀锉

陶瓷,把毛刺打一下防止割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不错,切割居然都没有坏掉。

一边割一边加水降温

网友:
多才多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后面的孔洞应该再做一下防水

网友:
看贴主的手  绝对是老师傅了 为这思路与手艺点赞

网友C(2022-10-07):
洗脸盆和墙砖之间的缝隙 用的啥胶 普通的玻璃胶容易发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脸盆和墙砖之间的缝隙 用的啥胶 普通的玻璃胶容易发霉

用的是结构胶

网友:
好的 谢谢 试试这个 之前用的玻璃胶和云石胶效果都不好

网友D:
陶瓷切割是个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陶瓷切割是个技术活。

边切边浇水

网友E:
我家阳台上也有一个洗手盆

三角的

目前还没碰到需要维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阳台上也有一个洗手盆

三角的

到要修的地步,肯定是有问题,不好用才改的。

网友(2022-11-06):
楼主的指甲好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