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技嘉H61开机停在LOGO状态,断电重新开机正常进系统是啥原因?谢谢。

楼主(2022-08-27):
之前运行一切正常,现已拆除所有外接硬件且使用内置显卡故障依旧,只有电源、键盘、内存、CPU、显示器。表现为可以显示LOGO但无自检“滴”声,断电重新开机一切正常,如果断电时间长一点则故障依旧。
请教是啥原因?谢谢。

个人感觉有点像电容的问题,因为和冷热机似乎有关联,但又不知如何排查。

网友A:
更换电源试试,然后看看主板供电

网友B:
告诉你我修板的时候一个口诀:刷bios,亮机

网友C:
开机按TAB键,跳过LOGO画面,显示自检信息,看是什么 硬件卡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电源试试,然后看看主板供电

主板用眼睛没看出明显问题,全是固态电容,未出现鼓包现象。
刚找了根内存,等充分冷机后换上通电试试,再不行就只能换电源了,个人感觉CPU出问题的概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按TAB键,跳过LOGO画面,显示自检信息,看是什么 硬件卡这了

按任何键都没反应,断电重新开机则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我修板的时候一个口诀:刷bios,亮机

哈哈,感谢分享,不过我不是修电脑的,只是电子垃圾爱好者而已。
但BIOS没刷过,里面的数据也会出问题吗?这主板是N年前买的行货,一直这么用没动过,另外这个电脑的使用率很低,放在卧室总共也就用了几百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任何键都没反应,断电重新开机则一切正常。

应该可以开机按TAB键,跳过LOGO的,开机进BIOS,把开机LOGO关闭掉,不显示LOGO,就可以看到开机硬件自检信息

网友D:
我的电脑开机也按经常停在LOGO不动,按ctel+alt +del键重启就能解决问题,使用一切正常。

试试换个硬盘。

楼主:
已确认更换内存无效,看来只能尝试换电源和刷BI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脑开机也按经常停在LOGO不动,按ctel+alt +del键重启就能解决问题,使用一切正常。

试试换个硬盘。

等冷机再来试试。
硬盘问题已排除,不接硬盘也卡在LOGO。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冷机再来试试。
硬盘问题已排除,不接硬盘也卡在LOGO。

就我回复这台,原来用机械硬盘啥事没有,嫌慢,我用笔记本SSD加转接卡,之后经常出现停留LOGO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我修板的时候一个口诀:刷bios,亮机

那我再告诉你,这个型号的板时不时跳出双BIOS已从副BIOS恢复,你还确定刷一次能管用吗

网友:
莫名其妙的问题基本是电源,开机自检时电压偶尔通不过
以前也是刚配的机器,每天晚上开机正常,早晨开不了机,反复替换排除解决不了没有头绪,最后换了电源症状消失

网友:
我现在用的也是H61主板的台式机,开机听到风扇哗哗转了一下,然后整个电脑像是断电了一样安静了3到5秒,然后又像是自己接通了电源开机然后进系统,这种情况有时开机会出现有时开机不出现,两三年了但是一直能用。

网友:
先用替换法,能换的都换一遍,每次只换一个。
为了折腾电脑,家里备用电源不能少。
另外问一下,电脑的时钟还准吗?bios电池换过吗?

网友:
换bios电池试试吧

网友:
我感觉像是主板问题,我有台H81主板的,跟你这情况差不多,连LOGO都进不去,CPU故障极少。

网友:
我也有一块H61主板 开机后风扇转两三秒就停了然后再转两三秒就停无线循环 换了cpu 内存 电源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