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色环电阻是多大电阻值啊

楼主(2022-08-27):
从12  19V电源拆出来 短路了的  电阻色环还不是很会计算,   网上说第一环是比较近的,  为什么我感觉两边都是一样的呢? 是不是也可以从引脚短的算第一环?请问这4个电阻我有计算错吗?指点一下
第一个是不是4.7?   黄紫红银
第二个         0.56?             绿蓝银红银
第三个        0.1?                 棕黑银金绿
第四个        0.85?                   灰绿银 金黑

网友:
第一个是4.7KΩ。

网友:
第一个是电感吧?用蜂鸣档测会叫的话就是电感了

网友:
下载一个“色环电阻计算软件”自己慢慢的算吧!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色环电感吧

网友:
绿身体的大多是电感,应该没什么内阻。

网友A:
电阻坏一般是断路。。。这些应该都是好的

网友:
我也是经常无法分辨哪头是第一环,如果有一头有银色、金色还好(第一个图),没有银色和金色(后几个图)我就分辨不出了,只能用万用表测量了

网友:
第一个多半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坏一般是断路。。。这些应该都是好的

万能表蜂鸣挡是会响,不是坏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能表蜂鸣挡是会响,不是坏了吗

响是因为阻值低,阻值低不一定就代表坏。。。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啊。

网友:
现在工艺上决定了,现在的电阻很少有被烧短路的。

网友:
0.几欧的电阻,跟电感真不容易区分

网友:
第一个99%是色环电感。

网友B:
第一个,若是用风鸣档测是短路的话,它应该是电感。这个样子看起来就是电感。

网友:
有的时候色环电阻两边都可以算出阻值,但是会有差异,这个时候可以用万用表确认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能表蜂鸣挡是会响,不是坏了吗

这种电阻,要么阻值变大(或者飘忽不定),要么直接烧断路,很小烧成短路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若是用风鸣档测是短路的话,它应该是电感。这个样子看起来就是电感。 ...

后面3个蜂鸣档都是短路响的,不是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