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奇真4010倒车雷达显示屏数字管引脚研究

楼主(2022-08-28):
奇真4010倒车雷达显示屏数字显示不全,购入一个16脚的两位数码管装上,显示错乱,通过拆件研究2位数码管引脚后已修复原,显示屏照片中附研究所得数码管引脚图,DIY能力强的可以参考维修。

网友A:
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上次填的大坑,拿风枪拆数码管。结果拆一个坏一个

网友B:
最好买同型号的替换。

网友:
管脚不对修复过程得有多曲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上次填的大坑,拿风枪拆数码管。结果拆一个坏一个 ...

只能用刀头电烙铁,堆锡,趁融化后没那么容易固化,再用一字螺丝刀翘,我都拆还几回了,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买同型号的替换。

网上找816脚的2位数码管就已经很难了,要找同型号就更难,感觉这产品的原件都是定制的,不是通用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