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正泰nb1l电磁式漏保乱拆

楼主(2022-08-28):
本来家里改造装的施耐德idpn vigi+ a类(剩余电流动作类型),考虑电子式缺线就不管用了 所以想全部换成电磁的 已经买了6个abb ds201系列的a类,300左右一个,太贵舍不得拆,也买着肉疼。所以找国产替代,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正泰的nb1l 也是电磁式a类 淘宝有卖的正好,买来暴力拆一个看看 但是只拍了一些漏电部分图片 内部结构就和 idpn再加一个漏电附件差不多 这个是6ka的版本 官网还有10ka的 这两版本个L和N是反的 买的时候注意

网友:
电路板是倍压电路吗

网友A:
跟国外的电磁式做工还是有差距的,不过有总比没有强

网友B:
这种漏保没有短路跳闸功能,一定要再装一个空气开关。正泰的这个系列没有天正的那种结构好

网友:
才知道里面还有电子元器件,以前拆过什么型号记得只有电磁线圈了

网友C:
电磁式是什么原理?单根火线怎么构成回路把电磁铁拉闸脱扣的?难道是漏电时,经过人体回到大地回路,的那30ma就够拉闸了?

网友:
不错哦,里面居然还用到钽电容!

网友:
里面好精致。

网友D:
这个大概多钱,

网友:
感觉跟别的里面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磁式是什么原理?单根火线怎么构成回路把电磁铁拉闸脱扣的?难道是漏电时,经过人体回到大地回路,的那30 ...

对,里面的电子原件用电磁线圈代替了,要求很高,不然哪能那么小电流出发线圈

网友:
怎么感觉里面的保险已经烧焦了呢

网友:
是铜线的吗?

网友:
看起来元件少多了,以前拆开很多元件的。

网友:
看着这么复杂?谢谢分享!

网友:
麻雀虽小,里头部件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国外的电磁式做工还是有差距的,不过有总比没有强

我觉得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漏保没有短路跳闸功能,一定要再装一个空气开关。正泰的这个系列没有天正的那种结构好 ...

这个有的 不是漏电开关 是漏电断路器 所以才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式是什么原理?单根火线怎么构成回路把电磁铁拉闸脱扣的?难道是漏电时,经过人体回到大地回路,的那30 ...

互感线圈 零火线有电流差就会产生感应电流 不需要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大概多钱,

淘宝那家卖80 不知道直接找正泰订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