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嫌TP4056的1A和TP5000的2A充电器速度太慢,DIY一个IP2312的3A充电器

楼主(2022-08-28):
世间万物都在不停的进化,充电器也不例外。自己的锂电池充电器从最开始的几百mA电流的火柴盒、蛋充,逐渐的进化到了TP4056、TP5000的这些方案。可是有时需要快速充电的话,前面这些充电方案速度相对还是比较慢的,所以就再DIY一个能快速充电的充电器吧,以备不时之需
自己在淘宝买的基于英集芯IP2312芯片的充电模块,同步开关降压,效率高发热也低,模块最大的充电电流为3A,接口是Type-C

SOP8封装的IP2312,支持3A充电,模块会按设置好的3A电流先进行恒流充电,然后电压接近4.2V的时候再转成恒压充电,整体的充电速度很快

背面有跳线说明,模块支持4.2V或4.35V的锂电池(其实还支持4.3V和4.4V的锂电池,详见后面的规格书截图)

卖家页面的具体说明

IP2312的规格书摘要

淘宝小红包买的18650电池槽,建议大家买18650电池槽的时候,选这种弹片结构的,弹片与电池能紧密接触,非常适合大电流的充电;那种负极是弹簧的电池槽尽量不要用在这里

现在电池槽这种小玩意都开始注重品牌了

导线选择了22AWG的单股镀锡铜线,22AWG导线的截面积有0.32平方,过3A电流没问题

把弹片插脚尽量压平

焊接导线

导线与模块焊接完成

之前一块多钱买的很神奇的胶水,啥都能粘,而且很结实

好奇这胶水啥成份,确实很好用

电池槽端面涂上一些,然后把模块黏上,用手捏住几分钟,强度就上来了,固化的非常快

模块黏上之后,相对于电池槽底面会凸起一些,需要处理一下

找出来双面泡沫胶+特氟龙剪刀

剪裁一块合适的泡沫双面胶粘在电池槽底面,然后再裁一块稍厚的纸板

把纸板黏上之后,模块就不会凸起了

再用电工胶带给它做个围裙,美化一下

充电正常

给2600mAh的18650充满,只需要大约一个小时多点,比TP4056快太多了,而且发热小得多;而TP5000虽然也有2A的充电速度,但相较于IP2312还是逊色不少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电池比较旧,用IP2312充电的话,可能不会转灯,因为旧电池达不到4.15V的电压,而IP2312判定截止转灯的电压是4.15V,然后就会出现充电器在那一直用很小的电流慢慢的充;不过IP2312有保护的逻辑,连续充电时长达到24h的话,会自动终止充电。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新充电器完工,撒花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这个模块真的不错,那个焊接剂胶水也不错,时间长不用也不干涸,收藏了

网友B:
我怎么觉的线扛不住3A

网友:
快充真的对电池没啥影响吗?

英集芯IP2312充电模块电流设置方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6257-1-1.html

1-2串8.4V锂电池充电板TP5100易损坏的原因与解决办法(兼与IP2312对比)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6682-1-1.html

网友:
那个胶水拆开后可以放多久不干涸?我买的二瓶,一瓶天冷开的,用了二个月左右干涸了,第二瓶大热天开的,一个星期就干了,太坑了

网友:
弄个多段调节呢,电压调节,电流调节。

网友:
不错不错很实用,那个胶水我也撸了几瓶很好用且密封也好,不会用一次就干了,成分其实就是502的一个变种~

网友:
工具贼多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的线扛不住3A

线短问题不大

网友:
有没有汽车应急电源充电器?安全充电保护监测仪看上去好高级,哪买的?

网友:
折腾出作品、、、、鸟。

网友:
只可以充一节太浪费。。。鸟,搞个四槽的,想放几节放几节,想快就少放点

网友:
底座双面胶粘纸板差评,怎么着也得找个塑料片啊

网友:
改的不错,学习了,那个胶水就是改性502。

网友:
IP2312 都不包邮

楼主:
所以赶紧用小红包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真的不错,那个焊接剂胶水也不错,时间长不用也不干涸,收藏了

是的,这个胶水比较耐放,不像502,开封了很快就干了

网友:
拜读楼主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的线扛不住3A

一平方按10A算,0.32平方过3A没压力,况且线还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