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Xs摔后电话接听送话均无声、触摸有时乱跳多故障维修

楼主(2022-08-28):
论坛坛友寄修iPhone Xs,说曾摔过,主要故障为接打电话双方均无声,触摸偶尔会失灵等(实测触摸有时会乱跳)

暑假休息完后寄来了

排除了所有外配,拆下主板先分层

彻底清洗干净主板,先修无声问题,根据故障表象,首先怀疑的是基带IC虚焊或INT(俗称接触不良),其次是中频IC等

再看看元件标图

快克861直风枪拆下带胶的基带IC,注意别把此IC撬坏了,坏了是无法更换的,因为它与CPU是绑定的

处理好主板的焊盘,掉了一些空焊盘,略过。。。

清理好基带IC上黑胶,并植好锡(183度的中温锡)

焊回主板

贴合上下层后的样子

修过主板后当然要美容下,以恢复原样

主板装回机壳

因维修过程中发现原机屏幕有时会自动拨号,因此判定屏幕也可能是摔坏了TP的部分

因原屏显示OK,于是乎与坛友沟通兑换好的屏幕,换屏后写上原彩

装机,原彩功能也保留啦

测试电话,所有的声音恢复正常。看来首先怀疑的IC就是对的,是它引起的故障,属于虚焊问题

至此,维修结束,由此可见,凡是双层主板相对之前的单层主板更易摔坏,安卓手机也不例外。。。

网友A:
现在连更换屏幕都这么麻烦,水果越来越坑了,让人又爱又恨!

网友:
这就叫做专业

网友:
维修难度越来越高,以后怕是没几个地方可以下手了吧。

网友B:
两层板之间的锡球怎么植呢?就是环绕板外围的那些。

网友:
真不是一般人可以玩的维修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连更换屏幕都这么麻烦,水果越来越坑了,让人又爱又恨!

计划报废嘛,要是都不坏厂商就没法挣钱了

网友:
这个双层主板,感觉拆下来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连更换屏幕都这么麻烦,水果越来越坑了,让人又爱又恨!

换屏可以不写原彩,一样可以用,只是无原彩功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层板之间的锡球怎么植呢?就是环绕板外围的那些。

有专用的钢网治具的

网友C:
有个红米K30至尊版,用着用着自动关机,后来直接不开机了,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红米K30至尊版,用着用着自动关机,后来直接不开机了,能修吗?

也是主板问题,有机会修好,不是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主板问题,有机会修好,不是100%

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
常规操作,清理干净好评

网友D:
看高手维修  本来想赏N币的 我居然这么是负数了  老站的不能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高手维修  本来想赏N币的 我居然这么是负数了  老站的不能通用啊

好象M币转不过来,你得问问骚版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M币转不过来,你得问问骚版先

是啊 不知道怎么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