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了个小台灯灯板,想改大功率的,琢磨几天了,不会弄了~~!

楼主(2022-08-28):
纤维板的,上边折断了,没有充电接口,没有按钮开关了,有一节坑坑洼洼的1450锂电池,充满放一天就没电了。断的地方飞线后测试功能一切正常,短按白光-黄光-白黄光一起亮,长按可以调节亮度,目测30%-100%调节亮度。
想改18650电池供电,从新找个板子换灯珠做灯板,这个制作控制。

现在最大问题是那个三极管旁边的1k电阻和10k电阻 不知道怎么改了,网上学习了两天三级管下拉电阻也没整明白,测试改变单个电阻阻值没用。带10个0.5w的灯珠并联,是不是应该输出电压3v 电流1a。 不知道这个控制能加大电流吗?    请教下应该怎么改呢?

用电压电流表和恒压恒流可调模块做了可调电源。

网友:
这种板子就不要改大功率的了,散热不好,会加速LED的光衰,减少灯的寿命。

网友:
散热不行,改大干啥

网友A:
加大电流对灯珠不好

网友:
别费工夫,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电流对灯珠不好

我的意思是从新找个板子换灯珠做灯板,这个制作控制。  不知道这个控制能加大电流吗?

网友:
可以改限流电阻看下

网友(2022-11-04):
这种板子基本没散热,改大功率led只会很快坏,建议还是找有散热的灯板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