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骑半路突然不走了,推回家....

楼主(2022-08-28):
电动自行车骑半路突然不走了,推回家的

拆开座板

线接口都是好的,

48v 120°控制器,怀疑是控制器烧了

网友A:
控制器坏的可能性很大,明白原理、有动手能力的就自己试着维修,否则只能找售后。

网友B:
应该是 某个三端稳压 烧了。以前修过一个,就是烧了5伏的

网友C:
这种故障应该比那些走走停停的故障好找。。。。。。。。。。。。。。

网友D:
买个控制器换上去,这个坏的可以拆着玩!

网友E:
先查线条看看有没有松脱,再查控制器

网友F:
看看两个刹车断电开关 有没有问题,再看看打开要是后那根黄色线有没有电压,遇到过很多刹车断电出问题的还有就是车把下方的线有断的,时间久了线发硬,车把来回活动容易断。

网友:
自己折腾就符合这个数码论坛的精神,盘它。

网友:
还能推回家还真不一定是控制器坏了,控制器烧了很难推动

网友:
后轮推着走,顺滑不?控制器坏的话,推不动

网友:
拆开研究研究,说不定能修好

网友:
先检查转速把,这玩意一个不到十块钱;
转速把没毛病再考虑控制器,这玩意就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坏的可能性很大,明白原理、有动手能力的就自己试着维修,否则只能找售后。 ...

售后也要出钱,而且价格肯定不便宜,淘宝上面有350w的33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某个三端稳压 烧了。以前修过一个,就是烧了5伏的

好的,下次拆开看看,我有一个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应该比那些走走停停的故障好找。。。。。。。。。。。。。。

我上次电动车走走停停就是电机里面进水了,导致影响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控制器换上去,这个坏的可以拆着玩!

有一个备用的控制器,以前到报废的电动车上拆的,下次换上

网友:
控制器烧了很难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查线条看看有没有松脱,再查控制器

查了线,没有看到有松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两个刹车断电开关 有没有问题,再看看打开要是后那根黄色线有没有电压,遇到过很多刹车断电出问题的还 ...

谢谢提醒,下次换控制器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就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