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缝缝补补又三年:用废旧镙丝金属片处理落地风扇底座碎裂

楼主(2022-08-28):
用了许多年的落地扇座座固定孔周边碎了,这才发现竟然没有埋设任何金属固定件。原底座插孔没有底,只有两个径向突起托住直杆,顺便楔入直杆下端的两个缺口,防止直杆转动。这两个径向突起只有一两毫米厚,早不知断到哪儿去了。从旧洗菜盆排水口盖子上拆了个大圆盘。因为直杆不能再插入无底洞,只能用垫片夹在底盘上表面,原来的大旋钮镙栓就不够长了。翻出一个记不清从哪里拆下的小旋钮长镙栓,一试正好。装好之后晃了晃,比原来新的都牢固。

网友:
修旧利废,解决大问题.

网友A:
电机外套塑料壳老化,普片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外套塑料壳老化,普片现象。

普遍

现象

网友:
能找到合适的也不易。

网友:
这种底座的塑料壳很快就老化脆了。

楼主:
材料强度本来就不够,结构设计再马虎,效果可想而知。底座主体是再生塑料,重量大,是作为配重用的。表面蒙了一层两毫米厚的熟塑料,固定孔就是与这层塑料一体的。问题就出在原本用作配重用的再生塑料底盘,偏偏又承担了拉紧直杆的“重任”。这就杯锯了。

楼主:
现在通过圆盘将底盘受力分散到一个较大的圆周上,也只是暂时缓解了危机。整块再生塑料一但有局部碎裂,蔓延到其他地方只是时间问题。能不能撑到2025牟,真没把握。

网友:
楼主这样处理以后是可以使用一段时间。但是老化的再生塑料很脆,使用中如果经常晃动、或者不慎摔倒是很容易破裂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没有什么能够挡住DIY大神的。

网友:
我用过光盘修过,后来还是买了个底座。

网友:
底座材质太差了,修了也管不了多久。

网友:
直接用水泥做一个

网友:
生产厂家这样的设计就是不想让产品传代的:)

网友:
都是那个年代早就出来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的孩子早就扔了

网友:
早年的落地扇都是铸铁座子想坏都难。
之前垃圾堆里捡了一个扇叶和底座碎裂的落地扇,又捡了个台扇和衣架座子,组起来还挺管用。

网友:
家里的3台这种风扇的电机关节坏了,都是夹不住,老是低头。

塑料老化了,要换就得把关节和开关盒一起换掉,天天路过垃圾堆都瞅瞅有没有人丢机身完好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