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坏的笔记本内存条能干啥

楼主(2022-08-28):
这周用了10多年的电脑突然变慢,好奇拆开看看是不是内部风扇堵住了导致散热不好,没想到竟然把原装的内存条搞坏,真实祸不单行
问下坛友这种坏掉的内存条能有啥用?
还可以修复吗?
DDR3 1333MHz

ps:吐槽一下论坛的奇葩升级设置,长期不活跃就从5段掉回到四段,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真不知道这个有啥用,如果一直不活跃是不是就直接掉到0段呢

网友:
几十块钱,不值得维修

网友:
真没啥用了,就算是好的还嫌容量小占槽位呢。

网友:
改路由器用

网友:
自己不能修,修好出售不够修理费。

网友:
挂咸鱼/这个是8位颗粒,要是16位的话可以拿去改路由、改机顶盒、做ssd缓存

网友:
练习BGA植锡球。

网友:
即使你能查出来哪个颗粒坏了,也不见得有替换的颗粒

网友:
卖给修电脑的吧!他们有专用的维修工具。

网友:
现在这样的觉得如果自己有工具可以自修,不然就躺平。

网友A:
怎么知道是内存坏了,正常接插内存应该不会损坏内存条的

网友B:
如颗粒齐全没掉,试试水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是内存坏了,正常接插内存应该不会损坏内存条的

两个插槽都试过不识别,另外好的一条都可能识别到
估计是拆内存条的时候忘记把电池扣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颗粒齐全没掉,试试水洗。

啥道理呢,水洗后是不是彻底凉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道理呢,水洗后是不是彻底凉凉了

我的台式机内存水洗过多次,灰尘的原因。

网友:
台式机主板也水洗过多次,内存插槽用牙刷,牙膏刷氧化层。

网友:
不过要晾干再用,挂阳台一周肯定干透,

网友:
洗内存维一一次失败是把颗粒刷下来了几粒,TM的山上的内存,品牌内存大胆洗吧,特别刷金手指。

洗过还不行,就扔吧。

网友:
带电插拔内存条是稳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