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神,四轮电瓶车拧电门不走,其他电器正常的,大神看下控制...

楼主(2022-08-28):
如图这是,DDS双48V电机的控制器铭牌,还请大神过目,具体症状:爬上坡时,突然就不动了,拧电门没反应,仪表上高低中档位灯来回闪烁,其他用电器正常。看外观电器原件都是好的,这控制器自己没有修过,特请教有经验的大神判断下故障出在哪个部位?

网友:
一起皆有可能。

网友:
档位插头拔掉试试。先排除是否控制器或转把或档位问题。

网友:
哪个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A:
先测转把上的霍尔是否正常,那块磁铁还在不在

网友:
接线是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转把上的霍尔是否正常,那块磁铁还在不在

转把正常的

网友B:
电池老化大电流下失电?

网友C:
一般爱坏就是功率管和大绿色电阻旁边的二极管,就这几个东西,自己测测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爱坏就是功率管和大绿色电阻旁边的二极管,就这几个东西,自己测测找吧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老化大电流下失电?

电池才换没有多久

网友D:
先拆掉刹车线,看能转? 再查转把,控制器、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拆掉刹车线,看能转? 再查转把,控制器、电机

看你控制器是高位刹车,如刹车手把坏了,不能复位,就一直输出高电平,控制就控制电机不会转

网友:
先排除刹车转把,其他的外观不好看吧,

网友:
是不是刹车线    高电平刹车 没回位

网友:
可能是刹车断电的问题,断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