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新买的手机出问题了

楼主(2022-08-28):
买来20多天,1999块,80瓦快充半小时充满。这两天发现充满后十几分钟电量快速下降到20%,到了15%显示低电量后还能用很长时间。重复充都一样。后来发现,充满后即使连着充电器,显示电量仍然不停在掉,掉到20%为止。更新固件,重新启动,恢复出厂设置,均不管用。它究竟怎么了?----

到售后维修服务站检查了,开了检测单,换货

网友A:
电池不行了

网友B:
要么电池挂了,要么主板漏电,大概率后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了

才25天的新机。显示低电量,但用的时间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电池挂了,要么主板漏电,大概率后者

使用时间还可以

网友C:
显示低电量后还能用很长时间,是多长时间?
如果还能正常使用4个小时或更长,那就是电池校准的问题了!

网友D:
啥牌子 让我避避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低电量后还能用很长时间,是多长时间?
如果还能正常使用4个小时或更长,那就是电池校准的问题了! ...

正常使用时间。也怀疑是校准问题,但更新软件也不行,不知道有啥办法。如果去维修,才20多天的新机呀

网友:
那就看有没有更新系统,上相关论坛看看有无更新后有相同故障,才买20天在保吧,换机或送修不省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牌子 让我避避坑

不说了,办企业不容易

网友:
电量显示不准。。系统BUG和其他都无关。。

网友:
真是点儿背呀。

网友:
二手电池?电池不行了?

网友:
保修期内,直接保修!

网友:
找售后试试看,虚假电量显示,校准。

网友:
不像电池不行了,看看板上有没发热明显原件。不过送售后最简单。

网友:
保修期内,直接保修!
找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牌子 让我避避坑

避啥坑?数码产品小概率出现故障,任何手机厂商都不敢保证出厂产品完美无缺

网友:
现在的手机总是提高充电速度不提高电池质量我个人觉得1个小时能充满就够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