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p1005打印机硒鼓加碳粉

楼主(2022-08-28):
hp1005打印机硒鼓加碳粉
这里有个废粉口
这个是加粉口
把废粉倒掉
加粉

网友:
我没有操作过因为没有激光打印机路过

网友A:
废粉不能收集起来再加入粉盒内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粉不能收集起来再加入粉盒内使用吗?

是啊,在加到粉盒内可以吧?

网友:
废粉应该不能用的吧。

网友:
1005,经典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粉不能收集起来再加入粉盒内使用吗?

废粉里面有纸屑,重新使用打印效果比较差。

网友:
废粉筛一筛,过过虑,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你这一瓶粉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瓶粉多少钱?

粉八块,硒鼓30

网友C:
必须带口罩,很埋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带口罩,很埋汰

不是简单的埋汰问题,听说墨粉吸进肺里排不出来,

网友:
不带芯片的硒鼓,好评!

网友:
做好防护,这种粉非常毒的

网友:
这个会对肺造成不可逆伤害

网友:
现在加粉螺丝刀都不用了,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你这是易加粉硒鼓

网友:
加粉加墨的方法要看看,有时很需要,家用和办公都有

网友:
这粉属于纳米级别的了,吸入对人有害。所以个人觉得宁愿买个硒鼓,也不要去玩加粉,毕竟现在国产硒鼓也不贵。

网友:
现在的国产鼓只用开两个盖就好了,以前的还要用工具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