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史丹利打气筒,并求教。

楼主(2022-08-28):
用了很久的一个史丹利充气泵,使用的是一块12v铅酸电池。
老早就琢磨换个锂电池,前一阵子做了个3串2并的电池组,今天打算换上,
研究了一下原来的充电电路,发现入线正极串了一个二极管接到电池正极,负极直连电池负极,就没做改动直接换上新电池组。
结果发现不能充电,放电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正极串的二极管丝印是m4

网友A:
充电器也要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也要换吧?

充电器用的12v1a的开关电源

网友:
你这不行吧,标准12伏连铅酸电池都充不饱和,锂电池电压更高,要么就是11.1伏要么就13.8伏或者更高。

网友:
更换充电器

网友:
串了一个二极管呢充电电压至少要13V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用的12v1a的开关电源

锂电池截止电压12点6伏,铅酸截止13点8伏。电源适配器不适合直接当充电器,初期充电容易过流保护,后期充不满,得买铅酸和锂电专用充电器。

网友:
史丹利不是生产化肥的吗?

网友B:
噪音大不大?感觉以前用铅酸电池好重,用的12伏2.5安还是4.0安时

楼主:
收到兄弟们,感谢你们的回复和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噪音大不大?感觉以前用铅酸电池好重,用的12伏2.5安还是4.0安时

噪音很大,充气泵噪音都大。12v2.5的铅酸,就是太沉了我才想搞锂电的。

网友C:
史丹利不是生产化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史丹利不是生产化肥的吗

我还有个他家的探照灯

网友D:
楼主换充电器了吗?改好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充电器了吗?改好否

没换啊,哈哈哈,哪儿那么快找到合适的充电器啊,把铅酸电池换回去了,等有机会再说吧

网友:
铅酸电瓶和锂电的截止电压不太一样,只能换充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