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NXBLE-40漏电保护器

楼主(2022-08-28):
拆一个漏电保护器,通电后滋滋响,看看内部结构!漏电保护电路空开是双触头,零火都能断开看线径,做工应该是正品拆开容易,装回去难了,最后也没解开心中疑问,为什么滋滋响,触头接触不良吗?

网友:
能滋滋响的只有触点和脱口线圈,零件少,很好查的

网友:
正泰的电器做工还可以。

网友:
正泰的用电器做工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