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龙飞收音机拆解示意图(LONGFEI LF309b)

楼主(2022-08-28):
这款接收机前置放大用R25超高频三级管放大感觉灵敏度非常好。

网友A:
收音机用得少了,打开全是噪音。

网友B:
现在的收音机都是DSP控制了,不知道灵敏度如何

网友:
明显就是DSP芯片的收音机,现在都往这个方向发展。
DSP收音机的调频是强项,都不错的,中波和短波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用得少了,打开全是噪音。

那你买个金正C51试试,音质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收音机都是DSP控制了,不知道灵敏度如何

金正C51,收音效果挺好。

楼主:
说明一下,前面的高频放大管是9018,不是R25。

网友(2023-07-18):
现在用wifi收音机可以收好多台

网友:
9018做高频管,增加一级高放主要可能是提高中短波的灵敏度吧

网友:
经典索尼芯片

网友:
这个机机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照片上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