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单片机测量正负电压是如何测的??

楼主(2022-08-28):
单片机测量正负电压是如何测的?是用运放测的吗?

网友:
通过运放和电阻网络

网友:
也可以加偏置再分压的。一般都是接地分压,负压的话可以接正电源再分压。

网友:
高电压直接分压后ADC,低电压毫伏级的通过放大再ADC

网友:
搬移,把待测的搬移到ADC能接受的范围

网友:
运放加法器,电压偏移

网友:
首先使用分压或放大的方式将待测电压转换成ADC转换电路的允许范围,然后通过ADC(专用芯片或者单片机的外设)转换成数字信号。如果要测负电压则还需要在ADC输入信号中迭加一个固定的正电压,让其负电压抬高至正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