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疑惑】不知是什么电路

楼主(2022-08-28):
在拼DD上买的未使用过的小电路板,
买的目的是看中了焊在PCB上的尾插,方便自己做小东西。
9.99元得了这么一堆。
尾插留着以后慢慢用,
接下来看看这个是做什么用的电路板。

主电路板

miniUSB直接连接B+,B-,一般来讲B+,B-应该为锂电池吧。
L+,L-我先理解为LED。

接上两个2.2V能点亮的LED,看看亮度会不会有变化或是有没有延迟关灯之类的动作。
按一下按键,蓝指示灯亮的同时,外接的LED亮了;

再按一下,蓝指示灯灭,但外接LED仍亮着;

再按一下,红指示灯亮的同时,外接的LED亮了,再按一次红指示灯灭,外接LED灭;
这是一个循环,试着按多次或长按,也没看出有什么别的变化。

8pinIC的标识已被擦除,跑一下电路,如下;
指示灯里还有一个绿灯,但无论怎么按按键,没见绿灯亮过。

这是个干什么用的电路?望各位见多识广的坛友释疑一下。

网友:
像是小风扇或者台灯的驱动电路,,输出接个小电机试试

网友:
测一下看看有没有电压变化。
也许是档位风扇。

网友:
有一种饮水机水桶用的抽水泵,套在水桶上面那种,里面就是个8脚芯片,带充电和按键控制电机功能

网友A:
电路图有问题,按图推理,LED不可能亮,仔细跑一下线路。

网友:
至少红绿蓝那个画错了

网友:
三色LED?你确定你电路是正确的嘛

网友:
控制电路,带电机的

网友:
电机控制电路,我的一个粉碎机一次没用完就挂了,简单跑了电路和这差不多,一样一8pinIC的标识被擦除,确认是它坏,最后直接跳过它,飞线继续用

网友:
像是USB调温加热器,或者三档调速小风扇等。USB接口很实用,充电宝自带脱落后可以飞线替换。

网友:
没有C口不好玩

网友:
好像有充电功能,B就是接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有问题,按图推理,LED不可能亮,仔细跑一下线路。

仔细复查了一遍,就是这样的。
会不会是因为PCB做错了,这批物料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