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洪光PG-2001D4碳纤维远红外腰腹带控制器

楼主(2022-08-28):
使用多年的碳纤维远红外腰腹带控制器 PG-2001D4因为临时使用,接入24VAC电源,结果控制器里面冒烟、散发臭味,拆开发现一个类似三极管模样的元件烧了,网路上查询电路和被烧的元件无果,前期比较忙,没有时间修理,最近因为疫情原因封城在家,闲得无聊又拆开,仔细跑了一下线路,感觉被烧的元件是场效应管,刚好手头上有拆机件,试验性的更换,然后找了一个12V的DC电源接入,上电后能够发热,瞎猫碰上死耗子,就这样蒙好了!

网友A:
烧黑了,修好还不错

网友B:
输入交流24V还能烧这么厉害,其它的东西没烧吗

网友:
这个算智商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黑了,修好还不错

没有电路图,瞎蒙的

网友C:
电源太多了也是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交流24V还能烧这么厉害,其它的东西没烧吗

没有看清楚是交流24V的,插口都一样,还好只烧了这一个管子。

网友:
就这么点的板子还空这么多元件,真是成本节约到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太多了也是麻烦啊。

说的真对,晚上用的,灯光不好,就随手摸了一个看是24V的,接上电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