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大艺电动扳手是真是假

楼主(2022-08-28):
某鱼打黑买的 外壳跟真的一样,里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没看到大艺的标 是不是假的啊 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A:
这玩意真和假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只要电池好,看着转子齿轮端轴承已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真和假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只要电池好,看着转子齿轮端轴承已坏

嗯 电机坏了 打黑的 花了二十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电机坏了 打黑的 花了二十多

新的也才几十啊!花二十多买个坏的,能否修好还不一定,就算能修好,花的钱和时间、精力也很可观了,真不值。

网友C:
这个价格就算不是大艺也是粗用,不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也才几十啊!花二十多买个坏的,能否修好还不一定,就算能修好,花的钱和时间、精力也很可观了,真不 ...

嗯 第一次打黑 看来都是套路 以后不玩了

网友D:
这个真没必要打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就算不是大艺也是粗用,不用纠结

哈哈 就是想换个踏板车的皮带 有个螺丝这么也弄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没必要打黑

嗯 长经验了

网友E:
你打黑大艺的???大艺本身就是便宜大路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打黑大艺的???大艺本身就是便宜大路货啊。

进口的太贵没考虑 本来想找大有的 但是电池还要解码 就没考虑 看了下就大艺多 就买了个回来玩玩 结果发现 这玩意套路挺多

楼主:
大家给我推荐一款便宜又好用的电动扳手呗

网友:
大艺不就是工地用的吗,真假有什么纠结的,大艺这种打黑是为了什么

网友:
打黑的九成是废的,还有一成能用的也是故意放出来的赚好评的,试想,专做这一行的没拆没上电试过?

网友:
大艺就不用打黑了  直接新货

网友:
假的。电动机的线是三个颜色的。这个牌子的好处是电池好弄。坏了不心痛。看见工地架子工用的多。样子是没法看了一样用。质量还可以的。质量不行用不成那个样。4放轴都有8方的了还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给我推荐一款便宜又好用的电动扳手呗

电扳手也不贵啊,便宜不好用,买个好点的,用的不多可以只买主机,跟同品牌手电钻啥的公用一块电池

网友:
为啥都爱打黑?买的没有卖的精,真是好的可能便宜出么?  我这挂咸鱼上的只有驱动板坏了的裸机没人问,这种垃圾货到处有人想捡便宜去买,,,,,,,

网友(2024-04-23):
真假没有意义,都一样用。赞成4楼的见解。现在工具都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