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TIGO S300 120GB_AS SSD Benchmark的测速值为何会有这样的区别?

楼主(2022-08-28):
还是那块TIGO S300 120GB固态硬盘,开完卡后总要测测读写速度什么的,然而我的这个宝贝却让我在这方面一头雾水具体说就是在开完卡后的测速虽然不够理想,但因为对它要求不高,也还说得过去(写39, 读254,综合142)(usb3.0);今天,再对它作了一次测速, 结果却变成了这样(写30,读40,综合58)(usb3.0)!!!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AS SSD Benchmark的测速不准(差别太大了也)?还是内存颗粒(H27QFG8PEM5R (BCF 601A))有问题?(记得之前看帖范大神人说过固态硬盘不怕用但怕放),这个问题想请教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补发测试的二张图

网友A:
感觉是3.0没有完全插入的速度 只识别了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3.0没有完全插入的速度 只识别了2.1

您说的有道理,不过我想问的是同样的一个USB口,是因为插的紧合度就就有如此区别吗?

楼主:
补发在"mirocus"提示后测速的截图(重新校准了usb口测的数据),不过又测了一次,数据也有区别(见挨着的另一幅图)

网友B:
转接卡刷固件啊,要支持US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接卡刷固件啊,要支持USAP

我的转接设备是绿联60561(USB3.0转SATA转换器),不知道是否支持USA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转接设备是绿联60561(USB3.0转SATA转换器),不知道是否支持USAP? ...

没有用过这个桥接芯片的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桥接芯片的转接卡

我咨询过,Asm225cm主控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咨询过,Asm225cm主控芯片

可以升级的,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2023-10-23):
检测值如果为30MB/s左右,选择的USB接口应该为2.0版。USB2.0的传输速率为480Mbps,即最大传输速率只能为60MB/s;USB3.0的传输速率为5.0Gbps,即最大传输速率只能为625MB/S。必须要选择USB3.0接口。
注意:不能用USB延长线!

网友:
usb2.0速度而已,改usb3.0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