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风扇电机改滚珠轴承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2-08-28):
风扇电机转子主轴是8mm,改滚珠轴承,一般都是用608z轴承。今天轴承到了之后我才发现,608轴承内圈比8mm大,很轻松的就穿过主轴。而我看直流无刷电机同样用608z轴承,人家内圈就是卡住主轴的。如果内圈不卡住主轴,不和主轴一起运动,那不是又和原来一样,变成轴套电机了吗?唯一的区别就是轴承内圈和主轴间隙堆积污泥之后阻力变大,主轴带动内圈转动才变成滚珠轴承。那这么改装完,电机主轴没有和轴承内圈接触,实际上还是轴套电机,没有用上滚珠轴承啊。那不是浪费力气吗?

改装用的608z滚珠轴承,内径大于8mm,能轻松穿过主轴

但是无刷电机的608轴承内圈却是卡在主轴上,和主轴一起转的

而nsk688z轴承内径是8mm是穿不过主轴的

网友:
同样8mm,用正负公差和紧配之说,所以很多换轴承需要拉马。也有一个电风扇换了滚珠轴承,反而噪音大了。

网友:
在轴承内圈和轴之间滴厌氧胶,就能渗透进去卡紧。但你要计算好位置,固化后轴承就不容易拆下来了

网友:
据说没牌子的便宜货  尺寸不准就比较多了

我实体店买过哈尔滨的  非常靠谱

网友:
电机轴不是适配标准轴承的

网友:
轴承分类型的,内圈走正差,负差都不一样的。那种论斤称的轴承应该没有这么多类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轴比较细?

网友:
如果缝隙不太大,用纸刷胶缠几层试试

网友:
也许是买到再生轴承了。

网友:
调整好直接滴胶水进主轴不就好了,又不是什么精密仪器

网友:
我之前也纠结过套改轴,后来发现直接买个轴承电机才20多块钱(3年前),然后换了个电机用到现在,扇叶还很丝滑。

网友:
只要转子不卡就无所谓了,就怕它打到转子。
滑动滚动双用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乐泰类的厌氧胶(隔绝空气固化),填充轴承与轴的空隙最好用。

网友:
得用游标卡尺测,才能,说明问题是在,轴承还是轴,说不定电机轴负公差太多

网友:
指不定是轴不标准

网友A:
轴承只要不是太瞎,基孔制公差,公差很小,根本不至于这么松。
所以,就是这轴,细了。千分尺摸摸,看看小几丝,最起码两丝靠上

网友:
网上买了一个轴承电机,27元,真是好,摩擦力比轴套小很多,关电源后扇叶还能转30多秒才完全停止,而家中另一个轴套电机只转10秒就停止了。

网友:
还是轴承电机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只要不是太瞎,基孔制公差,公差很小,根本不至于这么松。
所以,就是这轴,细了。千分尺摸摸,看看小 ...

不是的,同样的608Z轴承,无刷电机的就是卡死在轴上,我买的可以轻松穿在无刷电机主轴上,说明这个轴承内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