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LG未来窗L1920P液晶显示器黑屏维修

楼主(2022-08-28):
LG未来窗L1920P液晶显示器维修
这两天总是不顺,前几天打开电脑,就听到“啪”的一声,以为电脑里边打火,屏幕黑屏,可是电脑的风扇还在转,硬盘的指示灯也是亮的,强行关机后,重新启动,屏幕还是不亮,于是怀疑起显示器了,一看显示器的指示灯没亮,就把视频线从电脑上拔了下来,单独接通了显示器,显示器指示灯亮了,过了一会儿,还有字了,有点奇怪了,断了电脑显示器可以亮,难道是视频接口有问题?随后关闭了显示器前脸的开关,反复开关了几次显示器的开关,指示灯有时亮,有时不亮,感觉显示器的开关不像坏了,开关里面的弹簧似乎有力,开关动作活动自由,按了几次开关以后,显示器的指示灯彻底不亮了。还好家里还有一台小尺寸的显示器,马上拆下来故障显示器,放在一旁,更换了另一台显示器,先将就使用。用了两天,实在嫌屏幕尺寸小,就想修一修那台有故障的显示器了。那是一台LG的“未来窗”显示器,型号是L1920P型,
     拆后盖时遇到了一些麻烦,后盖的下面只有2个螺钉,拧下来以后,却打不开后盖,后盖严丝合缝,找不到一点儿开盖的痕迹,看到后盖有一个带“锁”图案的方孔,以为此孔是开后盖的钥匙孔,用改锥捅了半天,不见反应,只好放弃,只好用一字小改锥在显示器周边轻轻撬,最后在显示器上沿中间找到插入点,慢慢扩展到四周,可是后盖还是拿不下来,看到后盖的两根导线很碍事,才注意到后盖上面还有个椭圆的盖子,轻轻一撬,椭圆盖就下来了,这才看到电源线和视频线靠插头与显示器主板插接的。拔下两个插头后,后盖就拿下来了(开始还以为电源线和视频线是焊接到主板上面的,所以走了一些弯路)

拧下屏蔽罩的螺丝,取下屏蔽罩,印刷板就露出来了,一眼就看到了鼓包的电解电容,心里有了底,八成是电源板的电解电容坏了。又仔细检查了其它各处,没有发现异常,电源板除了为主板供电,还有两路高压部分,是为背光的冷阴极灯管供电的。见附图。随后拆下来电解电容,是1000μF/16V, 用万用表粗测了一下,虽然鼓包了,还有容量,只是容量变小了一些。但是已经不能使用了。找了一个1000μF/25V的电容替换了拆下来的电容,恢复好显示器,通电试了一下,显示器恢复正常,亮度明显比原来亮了,又调整了一下亮度。又继续使用了。

网友A:
看到第一张图我还以为LG未来窗是CRT里改成的液晶,我以前经常修未来窗CRT

网友:
老显示器,4:3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第一张图我还以为LG未来窗是CRT里改成的液晶,我以前经常修未来窗CRT ...

当年LG 未来窗  , 三星的丹纳管,sony 特丽珑 ,三菱 钻石珑,飞利浦的什么系列都是市场上的排头兵

sony 三菱 价格最贵

网友:
第一次看到纯平的未来窗,我觉得屏幕是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LG 未来窗  , 三星的丹纳管,sony 特丽珑 ,三菱 钻石珑,飞利浦的什么系列都是市场上的排头兵

son ...

早起的电子产品做工还是很到位的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用的显示器,一颗电容坏时最好把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整体换新,这样电源的寿命可以至少达到出厂的使用寿命,免得拆来拆去的,举一反三好过见子打子!

网友D:
楼主的运气真好,换颗电容就修好了显示器。

网友:
这个显示器你拿到就是插好线的吗?用这么多年居然没开过后盖。
老东西用螺丝还是方便,现在基本都是卡扣式无螺丝设计了,想要打开更加费劲,不掰断几个卡扣基本别想拆开。

另外,那个带锁图标的就是物理意义上的锁,防盗锁,以前的笔记本也有,现在这些东西不值钱就慢慢退出市场了。

网友:
这个打理过程还算顺利,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运气真好,换颗电容就修好了显示器。

有时候故障很明显,这个真的是运气好

网友:
动手能力无敌

网友E:
楼主,自用还是要把显示器电源板输出电容都换了,这样比省事,有一个电容鼓包了,其它电容的寿命也差不多快到了。

网友:
替换电容的照片没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自用还是要把显示器电源板输出电容都换了,这样比省事,有一个电容鼓包了,其它电容的寿命也差不多快 ...

每个元件的体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用的显示器,一颗电容坏时最好把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整体换新,这样电源的寿命可以至少达到出厂的 ...

有理! 这个显示器里的电容质量还算不错,我曾经修过一台三星的显示器,七、八个电解电容全鼓包了。 拆一次很麻烦,应该彻底更换一次解决,免得下一次再麻烦! 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大家的提醒有理,也是疏忽了,这个电容质量总的说,还算不错,坏的不多,下次一起都给更换掉,免得再麻烦。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多久的老机呀

网友:
再好的显示器也是廉颇老矣

网友:
有时候故障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