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力控制柜用的400A电流表CNC6L2,互感器改卡钳能不能当钳表用?

楼主(2022-08-28):
电力控制柜门上的电流表,400A,里面的大功率旁路电阻啥样?拆开!

货真价实的400A.

侧面观

背面两个接线柱,交流表居然标有正负。

内部没有大功率旁路电阻,原来是用互感方式测流

互感初级双线4匝

次级二极管半波整流和阻容网路。

老铁们,互感器改卡钳能不能当钳表用?

看了坛友们回复,终于明白了,这就是一个量程5A的交流电流表,配一个开口式的互感器就可以当钳表用,最终钳表量程取决于配的互感器的比值,感谢!

网友:
太大了,难道还改刻度

网友A:
这个电流达不到400A,这也需要个电流互感器吧。
可能是5A的交流电流表

网友:
这东西要搭配配电柜中的电流互感器使用的,你这个是400/5。

网友B:
这个是互感器用的间接表
额定电流5A
配CT 400/5使用最下面那儿标识很清楚

网友:
还需要一个大的电流互感器,搭配不同变比的电流互感器,可以测不同的电流,只要计算出合适的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互感器用的间接表
额定电流5A
配CT 400/5使用最下面那儿标识很清楚

这个直接使用,是不是就是量程5A的交流电流表?不太懂,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达不到400A,这也需要个电流互感器吧。
可能是5A的交流电流表

就是五安的电流表。配合400/5电流互感器才能测量400安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五安的电流表。配合400/5电流互感器才能测量400安的电流。

电表里面的小互感器初级是双线4匝,拆除两匝是不是量程就变为10A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直接使用,是不是就是量程5A的交流电流表?不太懂,谢谢!

可以
没问题

网友:
±符号的原因可能是模具是通用的,节约成本。其次也起到一个提示作用,因为通常互感器搭配电表或者智能多功能电表时,要方向一致,也就是电能从电缆进去的方向要和互感器二次侧出线电能方向一致,通常互感器正反面会标p1和p2,出线会标s1和s2,所以电能输入p1到p2,s1也要进电表的电流进端,然后电表出端回到s2,否则计量时会电表倒转或者不走,多功能电度表显示的结果就可能是正向有功很少甚至没有,全是反向有功,或者正向无功,也可能反正无功,反正接错方向后啥数值都可能有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标定量程很麻烦的。

网友:
开口电流互感器比钳表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表里面的小互感器初级是双线4匝,拆除两匝是不是量程就变为10A了?谢谢! ...

是的,用酒精擦掉原来数字再用油性笔重新写数字。注意线径要大点。不然会发热的。

网友:
表盘上已注明了是400/5,那就是5A.这个改钳表可能性太低了,还不如直接入手钳表

网友:
做工一般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