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USB口,型号 LJ-18650-1P 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08-28):
USB接口,外观精致顺眼,电池长短可以选择。

500mA的充电电流,合适小容量电池。

5脚 LTH7 。

网友:
能用系列的,感觉给14500充电最合适了,啥都不用改

网友:
好像是4054嘛

网友:
就是4054充电

网友:
这种充电器也兑了……

网友:
外型小巧讨喜,内部简洁,能用就好

网友:
4054方案,我也有个,两块多包邮,还是挺好的

网友:
lj--代表什么意思?垃圾?

网友:
实用能用谢谢拆解

网友:
真的可以达到500mA吗?

网友:
这外壳可以利用

网友A:
输出才500ma,输入却要求2A。

网友:
4054的,效率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才500ma,输入却要求2A。

别看它胡扯,用五福一安充电头,甚至插USB2.0口都够了。

网友:
5脚 LTH7,LTC4054。

网友:
也就壳子能看,充电小板坛里人均好几片

网友:
够用了,就是充电时间长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