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全新的wifi6路由器:飞邑FY-AX1510

楼主(2022-08-28):
狗狗上选了款比较便宜的百元WiFi6路由器,刚到手试用了一天,家里连接路由器的终端设备大概有十二个(五个智能设备连的2.4G,手机等都连5G),主观感受网络很流畅,暂时没发现卡顿断连的现象。接下来看看内部做工,至于用料这些专业的东西不懂,就发几张全景图吧。

网友:
这。。。主控连个散热片都没有的吗

网友:
就这么点板子用了这么大的外壳,一点也不环保。

网友:
这路由器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RTL8367RB低功耗交换芯片,发热低,散热片都懒得贴,主控估计在2.4G一边,看不到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很一般,还是买tplink吧

网友:
2.4g还能连5个设备!2.4g跑满也没多快

网友:
缩水王水星代工,螃蟹窝

网友:
这空间散热真好

网友:
壳子必须大,看起来上档次点

网友:
单纯的技术上的更新

网友:
螃蟹的芯片 散热挺省的

网友:
百元足以了

网友:
这缩水得堪比三剑客,百元性价比最高的WIFI6应该是博通的6755系列,海鲜市场全新的也就几十百把元

网友:
估计是发哥方案,集成内存的那款,指示灯旁边那个应该是闪存。

网友:
这牌子也没听过

网友:
以前常见的网口那里的网络变压器也省略了

网友:
这个主控貌似是百兆的,所以外置了一个千兆交换机芯片。
也就是如果宽带超过100m或者等于,就是不划算了。
这个虽然28纳米功耗低,但和博通6755没法比。

网友:
这个不会是学迅捷千兆路由器,无线实测下载10M

网友:
没看到解说是否带功率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