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拆德力西防雷模块 DELIXI DZ47Y-20

楼主(2022-08-28):
单独的模块插片式方便更换 撬开

指示条

外壳

正面铭牌 指示条窗口

内部 有机械结构 很粗的导线连接融片 过电流温度升高融片熔断机械动作显示模块失效

核心元件很大的一片压敏电阻
防雷模块的作用是用来保护电力系统中各种电器设备免受雷电过电压、操作过电压、工频暂态过电压冲击而损坏的一种电器。
end

网友:
台仪的过压欠压过流保护器 TYIDZ TY-G60A   一步到位

网友:
就是这个压敏电阻在防雷吗!

网友:
就一个压敏电阻太简陋谢谢拆解分享

网友A:
所有的防雷模块都是这设计吗,这也太坑了。气象局防雷检测换这个要大几百。

网友:
这不是防雷
这叫“防浪涌”

网友:
就一个压敏电阻太简陋

网友:
有点简陋没有陶瓷防雷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防雷模块都是这设计吗,这也太坑了。气象局防雷检测换这个要大几百。 ...

行政管理费。。。

网友:
这个,能防雷?最多防止瞬间高压

网友:
这种设计就是糊弄人的,现在的厂家只讲究效益了

网友:
一般还应有气体放电管,与压敏电阻搭配使用。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模块、、、

网友:
防雷应该有放电管才是吧?

网友:
严格来说应该是防浪涌吧,防雷是个很复杂的工程。

网友:
看着有点简陋

网友:
核心元件貌似不会只是一片压敏电阻,太简单了,估计内部有电路,愿意的话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
其实 就是过压保护,超过设定电压会击穿跳空开或者烧保险。

网友:
就一个压敏电阻?!

网友:
GB 18802.1-2002 [1]  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SPD)第1部分: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国家标准(GB) 性能要求的本部分适用于对间接雷电和直接雷电影响或其他瞬时过电压的电涌进行保护的电器。这些电器被组装后连接到交流额定电压不超过1 000V(有效值)、50/60Hz或直流电压不超过1 500V的电路和设备。本部分规定这些电器的性能特性、标准试验方法和额定值,这些电器至少包含一用来限制电涌电压和泄放电涌电流的非线性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