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s-1205000电源适配器拆解

楼主(2022-08-28):
路上捡了一个电源适配器,被剪线了,以为是坏的,插上电源,电源灯居然是亮了,测试电压12.5V,也是正常,还没测输出电流,先拆解看看里面有什么。里面的驱动芯片6311也不知道是哪个型号。是不是比3842高级一些。但是从外围电路上看,这个芯片还需要2个三极管做输出才接到MOS的G极,是驱动不够还是芯片本身不能直接驱动MOS。

网友:
垃圾佬知道电线有铜,所以只要电线。可接上线看看怎么样。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
  接个线 试试  ……

网友:
之前有个适配器空载发热,被我扔了,好的适配器空载几乎不耗电。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行,中规中矩。

网友:
电路简单了些,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做工还好,看起来输出5A没问题。

网友:
图腾柱驱动,效果很好的。

网友:
布局合理,用料足,不错的电源!

网友:
垃圾佬把线剪了去卖铜